[手机] 荣耀8换type-c口及请教固定胶型号?

楼主(2020-02-27):
    很久没发帖,大家好!   荣耀8 充电口不太灵,充电没问题,就是挑OTG转接口有的不管用;
买了充电小板和type-c 母座,热风枪焊接后otg不挑了,说明原来的充电口老化了。

  下图原机小板换type-c母座的,发现个问题:就是荣耀8的充电小板,线路板只连接了type-c的3个供电触点,以为没焊好,为此重新拆掉测量又焊接。

    请教:
    电子元件的固定胶是什么型号? 想买些
    图示的黑色胶,常温为硬态,热风枪加热200度以上,用刀片一铲就掉了,铲掉为小颗粒状的不粘。

谢谢赐教

网友:
这个不就是BGA常用的固定胶么。可以搜索 “BGA固定胶 黑色”关键词。

网友A:
管他什么胶一律ab胶搞定,想要拆的话用热风枪或者吹风机吹热就能搞下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管他什么胶一律ab胶搞定,想要拆的话用热风枪或者吹风机吹热就能搞下来

ab胶吹热下不来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ab胶吹热下不来吧?

所有的AB胶不管是丙烯酸还是环氧树脂类型的,加热后再刮都能刮弄下来。还有一种样子特别类似的,维修PCB板专用的绿油就不行,只有那个耐高温。

网友:
其实原来的口加点酒精数据线插几下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所有的AB胶不管是丙烯酸还是环氧树脂类型的,加热后再刮都能刮弄下来。还有一种样子特别类似的,维修PCB ...

明白了,我一直以为ab胶很坚挺呢

网友:
荣耀8的接口只支持usb2.0

网友:
bga点胶,有红色或者黑色等等。但是比704贵多了

网友:
直接买个小板换上多方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