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问下大家 dell笔记本底下的这个口是干啥用的?

楼主(2020-02-27):
就是红色箭头指向的那个口

网友:
扩展坞,商务本的配置,可以外接一些扩展坞,比如usb扩展了显卡扩展了等乱七八糟的东西

网友A:
扩展坞 是这个样子的呀。。第一次见。。现在的笔记本应该不带这东西了吧。。我用过三个笔记本电脑也没听说过这个什么扩展坞。。

网友:
对于高性能的工作站,扩展坞可以派上用场,一般个人用户很少有这个需求的

网友:
老本子才有的,现在配件都不好买了,可以外接显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扩展坞 是这个样子的呀。。第一次见。。现在的笔记本应该不带这东西了吧。。我用过三个笔记本电脑也没听说 ...

只有高端商务本或者工作站才有这个接口的,上班的人用这个很方便,单买一个扩展坞都得两千块呢

网友:
工作站才有的扩展坞接口

网友B:
扩展坞接口,这种接口thinkpad的T系列和X系列都是标配,优点是很好用,所有的线全部插扩展坞上,上班了笔记本往扩展坞上一放就ok,下班了不用拔线,弹出笔记本就走人,确定就是笔记本换代了,扩展坞也要跟着换,thinkpad我用了三个型号,扩展坞也换了三个,不过还好二手的扩展坞都不贵,前年我弄了个Thinkpad T430的扩展坞才50大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扩展坞接口,这种接口thinkpad的T系列和X系列都是标配,优点是很好用,所有的线全部插扩展坞上,上班了笔记 ...

所有的线是指键鼠和显示器、打印机这种外设吗?听你这么说感觉挺爽的。如果单位肯给配这些就好了。

网友:
就是这个啦

网友(2020-04-09):
接扩展坞的

网友C:
现在基本没有人用扩展坞了
因为接口就已经升级优化了

网友:
工作站必备   扩展坞

网友:
扩展钨接口扩展钨接口扩展钨接口扩展钨接口扩展钨接口扩展钨接口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基本没有人用扩展坞了
因为接口就已经升级优化了

讲真,除非typec一根线把各种常用接口一次转出来,否则还是这种扩展坞方便,下班放学按钮一按,笔记本一掀,就能放背包里走人,免去拔一圈线的烦恼。

网友(2021-02-09):
笔记本基本上分两大类,一个是个人普通的PC架构,一个是商用机架构,之前的设计凡是商用机架构,为了在公司经常插拔方便,就会接上扩展坞Dock,这个接口用来接Dock的,Dock上的接口会很丰富,目前看到的结构应有尽有。

不过貌似新的商务机都用Type-C了,更加省劲了。

网友(2021-03-31):
笔记夲是有这插口,还真不知道是午啥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