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电池改装 沃特玛32650磷酸铁锂动力电池3.2V4串

楼主(2020-02-27):
有没有用沃特玛32650磷酸铁锂动力电池3.2V4串,改装在虾牌12V电转上用的!这样价格便宜容量还大,体积增加不了多少!

网友:
虾牌用这个浪费了

网友:
瞎牌还不值电池钱。

网友:
32650大很多啊,那体积。。

网友:
人家原本是18650 ,你怎么塞32650?而且原本3串就有12V,现在要4串才有12V。体积增太大了,

楼主:
瞎牌还不值电池钱
不管你配什么电池也超过电钻本身啊!用32650可以用坏多少虾牌,不用换电池啊1:lol:

网友:
外接个线延长一下还差不多,不然也太打了吧。

网友:
32650大很多啊,那体积

网友A:
      有的人思维模式真的很奇怪啊,30多元买了便宜电钻,似乎就不应该在电池上再投资了,在他们的思想里,要么就买几十元的处理品,不再投资,哪怕因电池问题不好用不能用,要么就去买几百元的电钻,似乎没有中间道路可走了,很滑稽。
      下边言归正传,觉得楼主的探索精神值得肯定,但32650电池体积太大了,原电池壳里一节也放不下,都要放在外边,新电池盒的体积太大使用不方便。建议用26650的,这样,原电池壳里放一节,3节放外边,体积可以接受,电池容量也不小。还有,自制电池一定要装上4节磷酸铁锂电池的保护板,以保证电池的正常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的人思维模式真的很奇怪啊,30多元买了便宜电钻,似乎就不应该在电池上再投资了,在他们的思想里, ...

考虑过26650,但26650的性价比不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