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拆刚撸的家用无线监控云台,拆了---【更新】加装WiFi天线

楼主(2020-02-27):
撸了一个监控,看小孩用的,结果无线信号太差,离路由器直线距离7-8米的样子,隔了一道门,就收不到信号了,无线信号手机都没有问题,这个不行,一直提示链接不上。像拆开看看能不能把天线引出来,打开后发现比较复杂,手笨,,放弃了。。
全部包装

背后名牌

底座拆开

小板子

底座马达

底座小板子

重置和插卡的地方

摄像头内部

内部双层板子

云台可以上下和左右控制,清晰度也凑合,就是无线信号接受能力不行,想正常使用的旁边放一个无线信号放大

结束

网友A:
现在品牌货都不贵了,没必要买这些山寨的,哪天平台一关,这东西就是一堆垃圾了。
买个小米的,360的,就算是TP之流也比这个好吧。海康,大华那些的就更不用说了。

网友:
我搞了个海康的,效果很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品牌货都不贵了,没必要买这些山寨的,哪天平台一关,这东西就是一堆垃圾了。
买个小米的,360的,就算 ...

赞同 小米的也不贵了 毕竟品牌 比这个做工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品牌货都不贵了,没必要买这些山寨的,哪天平台一关,这东西就是一堆垃圾了。
买个小米的,360的,就算 ...

网络摄像头还是不用平台比较好,说不定哪天就被直播了

网友:
从这个产品来看,小米还是很良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品牌货都不贵了,没必要买这些山寨的,哪天平台一关,这东西就是一堆垃圾了。
买个小米的,360的,就算 ...

小米最低99,这个不到50
----------------------------------------------------------------------------------------------------------------------
翻了一下零件盒,刚好有一副天线。干脆拆了试试

线从下面穿上去

头子留出来

那个绿板板就是天线

拆下来

屁股打孔

装好的样子。。。

放到原来收不到信号的地方试了,画面很流畅。
不想花大价钱买小米和正牌的监控。只能这样凑合着用了。。。。。

结束

网友:
双层PCB那边的小pcb就是无线模块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米最低99,这个不到50

小米99的不带这种云台的吧??

网友B:
东西便宜。就怕老板倒闭。
我买的360两个,
海康防水的一个。
app  360的好用些。
当初360防水的要280,海康180

网友:
钱要花在刀刃上,不是花在垃圾上,一分价钱一分货,一个教训吧

网友:
直接海康了,一分钱一分货,远程可靠的很。。

也没到贵的不能让人接受的地步啊!

网友:
多少钱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东西便宜。就怕老板倒闭。
我买的360两个,
海康防水的一个。

360我没用过,海康的,萤石得比较多,主要是要另外装APP,感觉太麻烦了,用了这么多年海康的,感觉比较稳定,就一直用它的。以前小米出过大方的,看便宜也买来用了下。相比海康还是差了点。
请问360可以调节码流之类吗?看了些偷拍出来的360片子,感觉清晰度还算可以了。

网友:
不如水星的一款 1080p的 拼多多85包邮

网友:
虽然功能多,但是感光片好像4分之1英寸。我希望云台可以不用,感光片尽量是3分之1尺寸OV46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