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这个东成角磨机的防护罩应该怎么装啊 ?

楼主(2020-02-27):
在网上买了个东成角磨机,昨天收到货了,拿出来安装防护罩。按说明书是要求先将防护罩的卡轴上的凸起的地方对准头壳盖上的槽口。然后顺时针旋转180度,再拧紧螺丝。

可是我发现要是按说明书的这样“先将防护罩的卡轴上的凸起的地方对准头壳盖上的槽口”,然后就不能“顺时针旋转180度”,一个是顺时针不能转动,假如能转动,防护罩的螺丝也会跟角磨机的机体顶到啊。那这个防护罩到底应该怎么安装呢 ?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415088
这是另一网友的帖子

网友:
防护罩中在使用中是可以调节的

网友:
如果按照说明书提示安装它所提供的这种锁紧螺丝位于右侧的常规保护罩,显然无法实现顺时针180度旋转,必须改为逆时针旋转才行,而且前提是机头上的沟槽设计没有限位,支持双向旋转。非要实现顺时针旋转的话,除非保护罩上的紧固螺丝位于左侧,就像它的说明书所示的这种另类设计。
其实这种凸起+沟槽结构是为防脱设计的,确实更加保险。但实际使用中保护罩的安装角度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可能需要适当调整。而很多品牌的角磨机也并没有这种防脱设计,只要把紧固螺丝上紧,一般也没有问题的。

网友:
螺丝先拆了,防护罩转到合适位置再装上是否可行?

网友:
就是套上去时要对缺口而已,套上后自己喜欢转到啥角度 然手扭紧螺丝就好。

网友:
换个方向转不就好了。

网友(2020-04-01):
旋转方向搞反了

网友A:
是不是厂家把卡箍焊反了,或者产品改了规格而说明书没有作变更。其实大可不必这么机械,不管往哪个方向转只要能装上并且能正常使用就好了。
虽然做事严谨一些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好事情

楼主(2020-05-07):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厂家把卡箍焊反了,或者产品改了规格而说明书没有作变更。其实大可不必这么机械,不管往哪个方向转只 ...

其实就是普通的角磨机。厂家的说明书倒是画蛇添足,给搞糊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