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模] 图马斯特(法拓士)T16000M 飞行摇杆 尾舵(Z轴)故障维修

楼主(2020-02-27):
Thrustmaster T.16000M飞行杆X、Y轴是无损耗的霍尔传感器,精度不错,性价比高,用起来还是比较满意的,可是油门和脚舵通道还是用的电位器,时间长了Z轴就开始出现电位器的通病,行程不准,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到处搜集资料,终于找到原配电位器的型号:

CTS  251B12T104A2NB,参数如下:
电阻值  100kOhm
容差    10%
功率    0.01W
致动器长度  12mm
致动器直径  3.96mm
主体尺寸  11.10mmx10.00mm

拆开摇杆握把(扳机上部有个金属小棍要顶出来才能把扳机拆下,让握把左右分离)就能看到电位器,按原样焊接三根引线换掉电位器。

此外油门通道用的电位器质量也一般,可以顺便升级成ALPS的4.5公分b100K直滑电位器(轴长15mm),更加耐用。

更换电位器以后飞行杆修复正常,希望还能继续服役几年。

网友:
朋友请问,CTS  251B12T104A2NB这个电位器淘宝没有啊,着了几家  有一家卖50一个,请问朋友在哪儿买的 还能买吗?

网友A:
请问大神  CTS  251B12T104A2NB 在哪里买的啊 我去淘宝看了下 家运费要买50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大神  CTS  251B12T104A2NB 在哪里买的啊 我去淘宝看了下 家运费要买50一个~~ ...

一般是25块一个,最便宜有16块多的。

网友(2020-05-05):
老哥这种可以用WD40 电子清洁液冲洗吗  从中间的孔滴进去?

网友:
老哥我的也是这个 可以从中间的孔滴清洗液吗

网友(2023-12-27):
有一个新款的T16000,也是Z轴偏移, 想买电位器但发现好贵,
可能251B12T104A2NB的应用领域少,很多零部件销售平台起订量都要几十个
CTS相同尺寸有一款10k的3元多,是游戏手柄用的,查了规格书感觉不能通用
另一款普耀操纵杆电位器F10KV4 B100KB-1 的很便宜打算买来试试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