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dilinx] 老古董威刚固态求助indilinx IDX.110M主控

楼主(2020-02-27):
闲着在家收拾东西,无意发现一片威刚固态,接上发现不认盘了,主控是老早前idx110m主控,DIY固态的老当家,问题是这片板子没有短接点,通电是OK的电路也量过无短路,求各位dalao能够指点一二,让这块盘重获新生

网友:
直接短接第一片闪存的数据脚试试。
我猜左边那一列TP点里,肯定有哪两个点是可以短接的。

网友:
太老了 都没折腾的必要

网友:
搞不好是slc的颗粒呢,最低也是MLC的

网友:
我也是s592  mlc
问题也是 这样, 写大文件正常。
小文件丢失 数据
装不上系统,
应该和你这是同一个ssd
4g 颗粒 共正反16颗 64g
放了很多年了, 很多人都没有找出问题
目前想了是 主控 。 可以做成8个8g u盘
缺点是 100多。加邮费
结果另外一个金士顿64g 做成4个16g u盘
单颗粒8g

网友:
貌似整个盘是个128GB的MLC,也基本到这个板子的极限了。。。。

网友:
我是64g 也是写入小文件 文件全是乱码,然后装系统必须蓝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