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对光耦频响性能的测试,再次提高频率响应.

楼主(2020-02-27):
1: 之前贴子有一例错误之处,就是原理图的R298电阻的阻值原标定1K,实际使用的是660R,光耦的发光二极管工作电流约为3.3ma.再此表示抱歉!!!
2: 今天灵机一动,是否光耦的发光二极管工作电流限制了工作频响,遂把R298电阻的阻值调整为220R,发光二极管工作电流约为10ma.结果大失所望,100Khz以上内部发光二极管常亮状态,就是说光耦一直在导通状态,这个真出乎我的意料...应该是TLP291的发光二极管材料限制了工作点,发光惯性没法消除.
3: 加大电流不行,那就调小电流喽,于是把R298电阻的阻值调整为1K,发光二极管工作电流约为2.2ma,测试在255Khz时导通量已经不够,MOS管没有波形输出.
4: 那看来还是有一个工作点可以优化,最后把R298电阻的阻值调整为560R,发光二极管工作电流约为3.9ma,测试在387Khz时MOS管的输出波形依然成形,把频率调到428Khz依然可以见到MOS管的波动,就是说把电流由3.3ma调节到3.9ma后整体输出频响提升了130Khz.
5: 电路还有优化参数空间,没有时间再花在这上面了.
6: 鉴于光耦个体差异,这个方案用在250Khz以内的信号传输是可以胜任的.还好我的设计传输信号大部分在10Khz级别,电路看后续的成品表现了.

=====上一帖链接====
对光耦频响性能的测试,提高频率响应. - 创意DIY 数码之家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6orderby%3Ddateline

网友A:
图一电路图的右上角的V -5.0V标识错误,很容易让人理解为负电,虽然你的意思是一个横杠。但这属于标识错误。包括其他几处都是这样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一电路图的右上角的V -5.0V标识错误,很容易让人理解为负电,虽然你的意思是一个横杠。但这属于标识错误 ...

嗯,是有问题.这大原理图很多网络模块, 我自定义为 IO-INxx,IO-OUTxx,等 然后随手画这个原理图就加了"-",但原本的原理图实际电压点网络名没有加"-" . 是我不够严谨没有把控好网络名规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