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下我的黑群晖安装文件 DSM6.1.7,欢迎大家交流

楼主(2020-02-27):
我的机器配置是:D525的cpu 1G内存 8111D千兆网卡
因为不是英特尔网卡,升级不了6.2,能用的最高版本就是6.1.7 Update3
把引导和DSM系统文件分享出来: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AtiZnxkeDzynJsxmwTCsUA 提取码: 5htz

6.1.7有Moments,但是这个应用对性能要求大了点,D525+1G带起来有点恼火,我已经关了,photo station也挺够用了
更新到Update 3,把更新选项选到“仅重要更新”就不会有6.2的更新提醒了(强迫症舒服了!)

网友A:
用的啥主板

网友B:
啊?为啥我的525只能装5.2   6.1死活开不了机

网友C:
楼主,是用我截图的第一项的文件制作启动盘,然后安装第二项文件吗?其他的升级文件如何在系统升级?新手,想搞个黑群晖用用,谢谢了!!

网友:
不如直接上x64平台,可以直接上最新系统

网友:
可以免启动盘启动不?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啊?为啥我的525只能装5.2   6.1死活开不了机

好像是硬件版本不同,有的D525只能在5.2,有的可以到6.1
不过现在群晖6.2,应该很快就发布7.0,到时候只有intel平台才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用我截图的第一项的文件制作启动盘,然后安装第二项文件吗?其他的升级文件如何在系统升级?新手, ...

安装黑群晖要看硬件平台的,不同平台会有差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用我截图的第一项的文件制作启动盘,然后安装第二项文件吗?其他的升级文件如何在系统升级?新手, ...

你是什么硬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像是硬件版本不同,有的D525只能在5.2,有的可以到6.1
不过现在群晖6.2,应该很快就发布7.0,到时候只 ...

基本功能都差不多,看需求以后换板子不,目前存储和同步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啥主板

d525广告机的主板,原来咸鱼60买的

网友(2020-03-28):
6.17 一般也够用了 硬件决定了

网友:
可以安装6.1.7  DS3617xs

网友(2021-05-10):
楼主这个黑裙发热如何?功耗在多少w?我也是D525,4g内存,挂了一块2.5,一块3.5,现在盖子都不敢盖,摸散热片温度挺高的。

网友E:
我的525,装了6.2正常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的525,装了6.2正常用

我的525装上黑裙,读写速度很差呢,机械盘是旧的,但是在WIN下测过读写有80M/s左右的速率的,在手机上用ES管理器读10几M,写1M多,路由器是K2p千M口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的525装上黑裙,读写速度很差呢,机械盘是旧的,但是在WIN下测过读写有80M/s左右的速率的,在手机上用E ...

我的读写成波形装,波峰100M,波谷10M

网友E:
我的D525主机,双千兆网口,2G内存,500G笔记本硬盘(5400转),装的6.2.3-25426群晖,局域网文件拷贝速度,一快一慢。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的D525主机,双千兆网口,2G内存,500G笔记本硬盘(5400转),装的6.2.3-25426群晖,局域网文件拷贝速度 ...

在手机上用ES文件管理器读/写速度呢?
兄弟能不能把你用的6.2.3-25426分享一下呢,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