坑爹的保护板均衡元件全没焊,大神给看看应该焊什么元件呢?

楼主(2020-02-27):
均衡电路焊盘全是空的,大神给看看应该焊什么呢?

网友A:
看这ic引脚有点像hy2213,百度搜hy2213有详细电路图和资料。

网友:
看看反面有没有,如果买的三串到5串之间均衡电路反面就够了,这种板子为多用保护均流板。 还有一种可能你买的充放电板 不带均流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这ic引脚有点像hy2213,百度搜hy2213有详细电路图和资料。

这就是反面,应该焊hy2213,已经网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