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大师们帮俺看看CPU降低了多少性能呢?????

楼主(2020-02-27):
大师们帮俺看看CPU降低了多少性能呢?????

大师们帮俺看看降低了多少性能呢?????

图片:

英文抄下来了呢........

A 200MHz system bus processor is installed. This processor is not supported on this systen board, and will run at reduced processor clock speed. System perfornance uill be impacted.

意思:
安装了200MHz系统总线处理器。此系统板不支持此处理器,将以较低的处理器时钟速度运行。系统性能将受到影响。

俺想知道降低了多少性能??

以前的CPU是E4300,现在换上的CPU是E5400.

还是比以前的CPU提升了多少性能??

从哪些软件或地方能看出来呢??

大师们帮俺看看CPU降低了多少性能呢?????

网友:
跑个国际象棋

网友:
进系统看运行频率,比原来高,说明性能就提升了。

不过这处理器的性能,也是10年前的性能了。

网友:
装一个AIDA64,打开,找一个对测试CPU的软件去运行(比如国际象棋、游戏),AIDA64里实际反映出来的再对比这块CPU官方给出的频率参数,就可以知道到底降了多少,

网友:
如果外频是100MHz,你上了200MHz处理器,最坏的情况下直接减少一倍性能。

网友:
台机建议还是起码1156起步,775平台功耗太高,性能太低,不合算

网友:
应该有30%的性能提升,不过都是5元包邮的CPU了,别指望能带来质的变化,换上四核775吧。几十元用年把可以扔了。

网友:
E5400是266外频、945主板最大只支持200外频。所以3.1GHZ只工作在2.7GHZ了。

网友:
主板估计是945/965的吧, 只能支持133/166外频, 换G31/G41就可以支持45nm的CPU了

网友A:
945主板最大支持200外频,E5400外频是266,所以3.1g的CPU只能工作在2.7G。
不过有些945主板可以超频支持。楼主不妨试一下。

网友:
换5400也那样,我的G31板前年换7500还是慢,去年换了8600凑合着用,再换只有四核的了,主板大概带不动~

网友:
该换了,花100上个h61主板,再来个最低8元包邮的对应cpu……性能起码翻倍……

网友:
引用 网友A:
945主板最大支持200外频,E5400外频是266,所以3.1g的CPU只能工作在2.7G。
不过有些945主板可以超频支持。 ...

E5400本来就是2.7G啊,一降应该更低了

网友:
一个3元钱的cpu咱们就别在乎性能了好吧

网友:
不是剩多少性能,CPU的性能你没办法用剩来表达,而是还能干什么用,

上网,玩点小游戏,看视频 ,1080 不加独显,估计会卡,

E4300换5300 根本不会有任何感觉,这俩CPU基本没什么区别,除了型号上,以及跑分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