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这么简单的线路,怎么会炸了

楼主(2020-02-27):
调光台灯的线路,怎么一通电源,调光器就炸了(炸坏两个了),线路很简单,哪位老师指点一下。

网友A:
这么小的可控硅,灯泡太大了还是放节能灯或LED灯了

网友B:
大部分LED不能上调光电路。

网友:
为啥你这调光器没见到db3和cbb电容?

网友:
换小W数的灯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小的可控硅,灯泡太大了还是放节能灯或LED灯了

装的是白炽灯,40W的。

网友:
换3A可控硅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部分LED不能上调光电路。

白炽灯泡

网友C:
25w以下的白炽灯泡

楼主:
引用 网友C:
25w以下的白炽灯泡

之前是两个25瓦都没有炸

网友:
之前没有新冠 现在感染新冠自然不经用

网友D:
白炽灯泡在冷态情况下开启瞬间的电流较大,若是遇上质量较差的小功率可控硅不崩纯属运气。不怕费事就自己换个质量好的可控硅。

网友:
可控硅不耐受
现在电网非线性设备增加,谐波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白炽灯泡在冷态情况下开启瞬间的电流较大,若是遇上质量较差的小功率可控硅不崩纯属运气。不怕费事就自己换 ...

我之前就是白炽灯,一切都是正常的。前几天灯泡坏了,然后换了一个40W白炽灯,就出现这个情况。

网友:
我给一个20W的电烙铁做调温都用了一个BTA20-600B,还加了散热片,,用洞洞板做的,位置紧张,摆位置摆了很久,试验多次才放进了86型开关底盒里面。

网友:
简单的理解是白炽灯灯丝冷态阻值是热态时候的十分之一,可以这样分析,40瓦的白炽灯开机时候的瞬间功率为400瓦,就是说有将近2个安培的电流流过这种t92封装的1安培的可控硅想想怎么能不坏呢。

网友E:
可控硅换大点的,要么就是线路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控硅换大点的,要么就是线路故障。

线路已经在图片上面了

网友:
哈哈,我也买过同款,炸过一次就全扔了

网友:
检查4个整流二极管是否击穿吧?这个是单向可控硅,不然不会炸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