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德伟18V电池掰开看看 DeWALT DCB183

楼主(2020-02-27):
德伟18v2.0容量电池。掰开看看。电路板好小。绿色电池。配115充电器 半个多小时就满

网友A:
反面电路板看不到,不知道怎么样

网友:
这是新版的,以前老版的元件在正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面电路板看不到,不知道怎么样

没爱拆 啥也没有。中规中矩

网友(2020-04-01):
德伟的电池保护集中在机器上了
电池只是一个单独的大功率电池,这么做的好处就是,降低了电池生产成本,(充电保护集中在充电器上,放电保护集中在机器控制板上,这样做的时候一块电池的话就没什么区别,当十几块电池的时候,他能节省下十几块电池的保护)而且多个电池串联也不用考虑保护板之间的冲突
网上很多德伟的造假电池就是,因为德伟电池太容易仿造了,保护板不像牧田的那样有通讯协议

网友(2021-03-01):
貌似不合适啊!再说电量那么小!不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