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我好像开出了MLC版的B16……

楼主(2020-02-27):
同样还是3281,贴了一片英特尔B16黑片(居然还是TSOP封装的)89A40832,结果只开出不到9G,但是测速没有3DTLC的过山车,反而更像2D的mlc,跑圈也过,用hdtune跑了4G写入也挺平,请问有没有人知道这是什么原理,其他的3DTLC能否牺牲一部分容量获得mlc的高速呢?(因为手里有好几片3DTLC……)

网友:
要支持切模式的闪存才行

网友A:
3281黑片工具开黑片,确实有这种情况。
我用3281开过64G TSOP的黑片B17A,只开出来30多G,写入也是一条直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3281黑片工具开黑片,确实有这种情况。
我用3281开过64G TSOP的黑片B17A,只开出来30多G,写入也是一条直接 ...

好像原本应该是BGA封装的芯片变成TSOP之后总是奇葩,而且1.8v上3.3也能用,bga的不行

网友:
有人说过3281 80 上TSOP的闪存有问题,用3267 68就没问题

网友:
ES的颗粒...一切皆有可能

网友:
黑片工具开出来的速度就是比较稳定,因为它慢啊,写入就十几你没看到吗?基本等于直写了。再拔插两次看看,说不定就掉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