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个TP941路由器

楼主(2020-02-27):
路由器时通时不通,拆开看看,有个电解电容鼓了,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顺便加了个散热片,外壳打孔,并且接了电源出来,准备加个小风扇。

网友:
941确实热,把供电强化好加散热还能再战三百和

网友:
如果这样还不行,不会是芯片虚焊吧,要重新加焊芯片才行

网友A:
居然还打了个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居然还打了个洞

留着装风扇

楼主:
电容鼓包了,我用手指给按回去了,也算是修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容鼓包了,我用手指给按回去了,也算是修好了

这操作真牛x啊!我觉得以后电容厂商应该让你去做售后!特技按电容!但崩开的那种咋办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容鼓包了,我用手指给按回去了,也算是修好了

这可不算修好啊,电容鼓了得换了,供电不稳定确实容易引起断网。

网友B:
。。。。我以为没有5g和千兆lan的路由器都没人用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以为没有5g和千兆lan的路由器都没人用了呢

那是你以为.
TP不知道出了多少个这种300M的路由, 神州大地上不折腾路由器的人以亿来计

网友:
前端电源也有可能质变。。

网友:
这货感觉唯一的用处也就改UBNT了,我都还有几个这个,没其他的优势了

楼主:
其它路由比这个好在哪,不太明白,只懂百兆和千兆的区别。

网友:
电容那个鼓包换掉,路由也稳定了。

网友(2020-04-25):
引用 网友B:
。。。。我以为没有5g和千兆lan的路由器都没人用了呢

  不是这样说的啊,别以为5G好用,穿墙差,经常断线,复杂情况下有时候2.4G还好用稳定!而且现在蛮多人用老4G手机,支持5G的少!这个941版本应该是老版本的吧,好用的是941 V6版本的,3天线信号好!我手头上有一个V6,蛮好用的!2.4g信号都强过 手头上用的 华硕N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