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电动车充电器48/12aH

楼主(2020-02-27):
以前的使用坏了,号称智能脉冲充电器是吗?
电路基本是:UC3842+PJ324+HCF4060BE
上图:

请专家们看看!!!

网友:
hcf4060是定时的?

楼主:
强大的网络,已找到电路图!
下图由KA3842+LM324+HCF4060构成的单端反激式脉冲充电器电路。

网友:
不错吧,做工扎实

楼主:
IC3----HCF4060BE引脚功能图:

该充电器的不同之处是多了一只十四位二进制串行计数器HCF4060BE,

它具有慢脉冲方式充电功能。该IC定时时间长短由其9,10,11脚外接电容,
电阻的数值来决定的!
据查资料试验数据表明:3引脚输出电平是以3.4小时周期,反复变化,
而且3引脚的电平变化只是在充满电之后发生的,并且3引脚输出电平
高或低,不管周期长或短,对充电都不受影响!

网友:
谢谢分享,楼主你被插楼了

网友:
散热片不小  4060是个定时器 应该是转灯后 两小时不在涓流充电了

楼主:
电路图:UC3842+LM324+CD4060

网友:
功率太小,用料一般。现在电动车充电器西普尔感觉也一般般

网友:
看做工属中等水平

楼主:
正负脉冲充电器的产品特点:

维护新电池:正负脉冲充电模式,首创控制技术,在使用中能有效防止铅酸电池产生极化、硫化,延长正常使用期50%以上;
修复旧电池:智能检测电池极化、硫化状态,对已经产生极化、硫化的旧电池充电3次以上可完全恢复正常容量.
短路保护:防止意外短路损坏充电器;
反接保护:防止意外反接时损坏充电器;
过热保护:本机虽然有过热保护,但不可在高温环境温度下长时间使用;
温度补偿功能:随环境温度的变化,在充电过程中,能自动对充电电压进行调整,解决寒冷地区充电欠充的问题;
充电精度高:控制精度高,充电饱和而不失电解液;

网友(2020-06-25):
做工算可以啦!!谢谢分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