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蛮有意思的USB音量控制器DIY

楼主(2020-02-27):
看了坛友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教你制作USB无损音量控制器,觉得好像挺有意思,先上开发板试了一下,嗯,还行,有效果.画图,打板

遇上疫情和过年,节后才拿到,感谢嘉立创,
开焊,然后........,2片新单片机居然都没有反映,下载下不进,串口,SWD都不行,单片机有问题?然后对比一下原理图,发现晶振错位了应该接56脚,接到了34脚了,但是也不至于没反映啊
中间因为搞不清原因,拆了一片旧的,居然有反映,能下载但不能运行,因为原作固件是用了外部晶振的,飞个线

一切正常了,能调节音量,但是有点小缺陷,电脑关机还在运行,灯还亮着,因为电脑的usb关机没有断电,因为经常用到休眠,需要键鼠唤醒

手上没有f103了,还有几片f072,一样的脚位,试着自己搞一下,刚好,晶振也懒的改了,超业余的,算是第一次搞STM32,只是很久前玩过一次开发板,以前都玩的STC

6个功能,音量加,音量减,静音,暂停/播放,上一曲,下一曲

电脑关机后板子延时休眠,开机能唤醒,GIF压缩的有点狠,灯显得有点乱跳,其实是按最后一次旋转左还右来左右旋转亮,小按键切换一个灯亮还是2个灯

没有合适的外壳,就这样吧发.现这圆板子用圆弧画还蛮好看的

业余爱好,别讲究怎么走线了,能通就好了

网友:
你的牛,我的音量控制器就三个键,大、小、开关。塑料盒装上,双面胶大法固定。丑到一比。。不想(gan)上图了

网友A:
模拟键盘按键?很多键盘上就有音量,直接控制系统默认播放设备的音量

其实根本就不是无损!!!注意,Windows音量控制是降低采样bit输出的,安卓的音量控制也是这样
当音量降低后,bit数就会严重降低,导致波形和原始满bit的产生降采样的误差,然后波形采样就偏差越来越多。
同时这种方法只能降低信号电压,不能降低噪声电压,所以音量调低后底噪会越来越明显,
尤其是电脑输出低而功放开得很大的时候。

虽然说把声卡采样率和位深度开到很大后基本就听不出降bit的损失,但底噪是没办法的。
所以调整电脑音量最好的办法就是,把声卡输出开满,调整功放或者耳机上的音量电位器来衰减。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34481432

网友:
我也搞了一个,使用USB-HID协议,支持音量加减,静音/恢复,播放/暂停,上下一曲,还支持电平指示以及CPU/内存占用率显示,实时显示当前电脑的音频电平数据: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av85250101/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模拟键盘按键?很多键盘上就有音量,直接控制系统默认播放设备的音量

其实根本就不是无损!!!注意,Wind ...

如果使用光纤输出且使用外部DAC是否能避免这个问题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模拟键盘按键?很多键盘上就有音量,直接控制系统默认播放设备的音量

其实根本就不是无损!!!注意,Wind ...

大神!!受教了,也就是用手机连蓝牙耳机听歌,要把手机音量调大,然后用蓝牙耳机音量调节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使用光纤输出且使用外部DAC是否能避免这个问题呢?

除非你的DAC是电位器衰减,要不然一样

网友:
USB音量控制器 [修改]

网友:
浪费一个USB接口啊,再加点其他功能就可以做成产品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大神!!受教了,也就是用手机连蓝牙耳机听歌,要把手机音量调大,然后用蓝牙耳机音量调节是吧。 ...

蓝牙耳机联动手机音量

网友E:
换个思路,用digispark接个编码器就o了,不就是模拟按键么?

网友:
10年我改车载电脑,就想找这么个东西...没技术.

网友:
引用 网友D:
蓝牙耳机联动手机音量

不同的耳机不一样,我的是独立调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换个思路,用digispark接个编码器就o了,不就是模拟按键么?

顺道问个问题,digispark模拟键盘按键在windows里有驱动的情况下能用,在bios下按键不认,有遇到过么?

网友:
在淘宝见过这种成品 感觉没什么用

网友:
板子做的太漂亮了~~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很有意思啊,

网友F:
脱裤子放屁不好玩。
键盘就有快捷音量控制键,非常方便,我不知道复制这种东西有啥意思?如果是别人学习MCU做的作品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没必要复制这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F:
脱裤子放屁不好玩。
键盘就有快捷音量控制键,非常方便,我不知道复制这种东西有啥意思?如果是别人学习MCU ...

别人放不放屁我不知道,
第一,不是每把键盘都有音量调节
第二,除非定制或修改系统,一般机械键盘的调节系统音量是FN+F区,跨度也很大,同上,一次只能调节2个音,也不支持长按快速调节,真没觉得方便哪里去
第三,都说是玩了,真要说,我鼠标都设置了音量调节的.不比键盘方便?
最后,我觉得好玩,顺便学习,能在这个论坛的,不都折腾些垃圾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模拟键盘按键?很多键盘上就有音量,直接控制系统默认播放设备的音量

其实根本就不是无损!!!注意,Wind ...

大神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