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路边捡的烙铁手柄,没见过的样式!

楼主(2020-02-27):
路边捡的烙铁手柄,没见过的样式!

网友A:
快客 高频 系列。
303?

网友:
好像是快克205

网友:
引用 网友A:
快客 高频 系列。
303?

应该是303,字数补丁

网友:
高频焊台的手柄,高级货呢。

网友B:
这是高频烙铁手柄。那根针是热电偶。

网友:
高频烙铁手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高频烙铁手柄。那根针是热电偶。

开来没啥用了!谢谢回复。

网友:
没见过高级货

楼主:
没见过这样的手柄,烙铁头也不是常见的样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见过这样的手柄,烙铁头也不是常见的样式!

焊接特殊设备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