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 又成功驱动TM1639带键盘扫描的LED控制芯片

楼主(2020-02-27):
继之前驱动TM1628芯片成功之后,我又将另一块TM1639芯片成功驱动起来了。这块控制板也是从旧点钞机上拆卸的,板上安装有1 个三位数码管和1个五位数码管,另外接了6个LED,经过检查,这6个LED分别接在数码管对应的DP位。下图为TM1639控制板:

TM1639与TM1628类似,基本的读写操作是完全一样的,区别在于TM1639的显示模式是固定的8段8位,不像TM1628那样可以改变模式;按键也比TM1628少,只有4*2个按键。对应可写入的显示内存为16字节,可读出的键盘数据为2个字节,而TM1628显示内存为14个字节、键盘数据为5个字节。下图为TM1639引脚说明:

掌握了这基本规律后便可以移植代码了,只需要取消原来的显示模式命令,并将读写操作的循环次数修改一下就行。由于这块控制板上的数码管连接与TM1628控制板的连接不一样,所以数码管的数字码也要重写,与TM1628相比,TM1639段位对应似乎更方便些,是两个字节的低四位分别对应数码管的8段,如下图:

有了驱动TM1628的基础,TM1639很容易就驱动起来了:

下面是这块控制板的特定:

网友:
我玩lcd,你玩led:titter:

楼主:
谢谢打赏!
我也准备玩原来电子词典的LCD屏,还有一些废旧功能机的屏,但现在还没有动手。

网友A:
厉害了,我现在连1650跟1624都弄不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厉害了,我现在连1650跟1624都弄不起来…

不难的,可以通过逻辑分析仪来观察时序是否符合数据手册,另外注意上拉电阻的问题,避免重蹈我的覆辙,如果还有问题,咱们再一起分析探讨。

网友B(2021-08-30):
博主能发一下Tm1639的程序么?1064919365@qq.com谢谢

网友:
这种芯片比较好驱动成功,显示和按键共用引脚的缺点,2个键同时按会影响显示,显示效果要求高的话不会用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博主能发一下Tm1639的程序么?谢谢

这个是TM1628的驱动程序,TM1639的类似,稍作修改就能用。

网友(2021-10-23):
不小心点到附件,扣了55M:c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