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除DELL ADP-220ABB和D220P-01电源原保护示意图。顺便求防护服穿脱下载方式

楼主(2020-02-27):
拆除原保护示意图

https://mp.weixin.qq.com/s/JuYn8Dg1Ak6owx7u-xXimA顺便求,怎么把视频下载到本地?

网友:
在谷歌浏览器里安装一个Stream Video Downloader 扩展程序,点视频后,在Stream Video Downloader 里就可以下载了

网友:
正需要,谢谢楼主,字数补丁

网友A:
靠,型号不是这款,是D220P-01

网友:
谢谢分享。。。。电源不错,很多肉肉。。。。。

网友B:
视频下载浏览器打开然后f12挖就好了。微信视频要挖3层。已经下载好:https://www.lanzous.com/i9qcpgd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靠,型号不是这款,是D220P-01

是D220P-01,一样的,好吗!

网友:
全屏播放,然后右下角点一下,下载。

网友:
把短接的去掉,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视频下载浏览器打开然后f12挖就好了。微信视频要挖3层。已经下载好:https://www.lanzous.com/i9qcpgd

隐藏这么深啊

网友(2020-11-20):
你好,请问把这个去掉就能去掉大电流保护吗?我改来接车载充气泵用不了,说是15A就够了,现在有时启动不了,有时充没一下子就断电。

网友:
你好,请问拆除这个就能去掉大电流保护吗?我接车载充气泵启动不了。

网友:
怎么改13.8V

网友:
楼主这种视频比较好扒出来,播放视频后右键检查元素就出来了。。。

腾讯视频的那个更恶心,需要提取链接后用软件解析,而且一个链接还会连带解析出多个视频,推测是一个链接指向一些其他公众号上传的资源。。。

网友:
我是用老办法,在康铜丝上加锡

网友:
提就瞬时带载能力?降低取样响应不行?

网友:
这电源还是反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