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 元作 』展示松下EZ6401的牛逼夹头,拆开顺便清理!

楼主(2020-02-27):
『 元作 』展示松下EZ6401的牛逼夹头,拆开顺便清理!

两款松下电钻,同款电池包 。
一个拧,一个钻孔,合作起来很好 。

当年带扭力自停的起子 。

偶然发现这个夹头不一样 。

夹头自带小耳朵 ,一种合金夹头。

使用中发现,夹头很给力 。

防止钻头打转 ,夹头把钻头刻出槽了。

试试含钴的钻头,一样能刻出槽 ,增加了夹持力 。好硬的合金夹头 。

手柄两边带包胶条 ,包胶条里衬不锈钢,

拆开看看

电机生锈了

碳刷还有很长 。

这种电机,不同于普通的550类电机 。不过这个比550粗 。

电机除锈 ,浮锈一层 。

MOS管

拆下来给散热除尘 。

算干净了

上点导热胶 。

弯曲一下电池夹脚

好大个的散热 。

完毕,谢谢欣赏 。

网友:
沙发,无聊啊,我准备弄一把油压批

网友A:
不错,又见松下,最近封城无聊,准备再弄吧油压批玩玩

网友:
松下这货的夹头不错.

网友B:
松下算是日本工具最好品牌的之一,质量做工跟喜利得有一拼,喜利得早期的很多工具就是松下代工的,用料做工远超牧田之类,只是国内比较少见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又见松下,最近封城无聊,准备再弄吧油压批玩玩

哪里有,求组队

网友:
能用成这样也是很厉害的 。

网友:
喜利得早期做工真不错,耐用性强。

网友:
6401很好用,黄上好手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松下算是日本工具最好品牌的之一,质量做工跟喜利得有一拼,喜利得早期的很多工具就是松下代工的,用料做工 ...

是的,松下的做工确实牛得不要不要的,很少坏的

网友:
美国宇航员手拿松下电钻ez505在月球作业,可见松下的品质,很多大公司大集团只认松下

网友:
刚好有个7441夹头在泡油,以为是清理夹头

网友:
完蛋,这是要种草的节奏。

网友:
真长知识  谢谢皇上

网友:
做工好扎实啊!!皮实,耐用

网友(2020-05-07):
隆兄,图上的1脚和2脚哪个是电池正极啊!

网友:
这玩意打黑的都要百十块了,没天理了

网友(2020-11-01):
散热器上的型号是6481的那这机应该是6481吧

网友:
好恶心的内脏呀。。

网友:
为了一个零件买过一次打黑机,零件是搞到了,但真的很恶心,以后再也不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