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微波炉的变压器是900W,实际使用测得整机消耗功率1600W

楼主(2020-02-27):
如题

网友A:
微波炉上应该有标转换效率

网友:
一般来说,这类微波炉是还有红外烧烤功能的,你打开这个功能没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微波炉上应该有标转换效率

再差也不可能只有56%的效率。。。。。。

网友:
都是超载用,正常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再差也不可能只有56%的效率。。。。。。

厂家能效标识。。。。

网友:
微波炉变压器空载就几十瓦

网友D:
变压器标900W,无话整机功耗是900W

网友E:
我认为微波炉标的800或900W,是磁控管输出功率。

而消耗功率不提了,这些损耗一个是变压器损耗,一个是微波产生过程的损耗,泄漏,损失等等。

网友:
我做晚饭时,特地没量下,我的微波炉是美的,微波功率800瓦。侍机功率2.04瓦。微波档全开时功率1265瓦,供电电压为234V。换成220V时的功率为1120瓦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厂家能效标识。。。。

我做晚饭时,特地没量下,我的微波炉是美的,微波功率800瓦。侍机功率2.04瓦。微波档全开时功率1265瓦,供电电压为234V。换成220V时的功率为1120瓦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认为微波炉标的800或900W,是磁控管输出功率。

而消耗功率不提了,这些损耗一个是变压器损耗,一个是微 ...

损耗只能是体现在热损耗,但是几百瓦的热损耗可 不低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变压器标900W,无话整机功耗是900W

就用微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微波炉上应该有标转换效率

几百瓦的热损耗可不低

网友F:
楼主用什么测出的?弄个电感日光灯40W,用钳表一夹0.55A,P=UI是百多瓦?拿功率计一测刚好41瓦。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用什么测出的?弄个电感日光灯40W,用钳表一夹0.55A,P=UI是百多瓦?拿功率计一测刚好41瓦。 ...

用温度计测

网友:
反正我刚试了一下,美的机械式900瓦,全开情况下功率计1200多瓦。

网友:
微波的加热功率是900W,整机功耗大于900W.

网友:
效率这么低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