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热风枪发热丝电路改装思路

楼主(2020-02-27):
我于去年8月购买的热风枪,不吹热风了,后来检查发现发热丝烧断,感觉要么是发热丝质量不好,要么是温控电路不科学

如图1,是我按照热风枪实物抄出的风枪发热丝电路,实测中,发现风枪打开时加在发热丝上的电压为220V,全压加热,发热丝明显烧的通红,等温度升到调节温度后电压由MCU控制变化在30-50V左右;感觉是因为风枪刚启动时加的电压太高引起发热丝经常工作在高温烧红状态引起,想把电路做出整改,方安如下

1、增加桥式整流滤波电路,给发热丝供直流电减少冲击;

2、调整启动时输出的电压,让其整流滤波的电压在150V左右,达到设定温度后整流滤波的电压在30-50V间,根据MCU控制变化;开始想用一个二极管做半波整流,结果失败,把控温可控硅烧了,后面就只能用全波整流了

3、须要请教下大神,可否在图中V3位置增加一个电路,对3023的相位信号进行二次控制,达到控制可控硅导通相位,从而改变其送到发热丝上的电压。

网友:
天啊,你给发热线加上了300V的直流电,功率比交流220V的大多了,电炉线更容易烧坏。。。。。

网友A:
二楼老温说的对,电炉丝是用交流电的,阻抗加感抗实现功率加热;不应该用直流电,用直流电,相当于纯电阻发热,电炉丝纯电阻很小,会烧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楼老温说的对,电炉丝是用交流电的,阻抗加感抗实现功率加热;不应该用直流电,用直流电,相当于纯电阻发 ...

那有方法在v3处加个电路把电压调低么

网友B:
去年入的就不行了,看来便宜货咯

网友:
300多v的直流没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年入的就不行了,看来便宜货咯

249的便宜货

网友:
你这么改没意义,本来风枪要的就是开机快速升温,就算烧红发热丝那也只是暂时的,发热丝温度高了电阻就增大了。你这么一改,开机半天还没温度

网友:
我的没这个问题啊。这个就是要快速响应的,加了其他电路会造成响应慢。另外这个电热丝那么粗,也不会很容易坏。

网友:
万用表测得220V交流电是有效值 而测的直流310V电压是最大值。一个220v40w的灯泡并不会因为供交流电或者是直流电而改变灯泡的负载功率,何来烧毁只说?

网友:
我只是想看看热风枪长啥样。。。看个可以调温的世达,还没看好

网友:
费事.买个品牌的 比如快克的 几年不会不会坏.

网友:
主要是吹风机质量太差,电阻丝越造越细,厂家想让它早点坏了好买新的。

网友(2021-05-29):
可控硅导通相位,从而改变其送到发热丝上的电压。这个不是在V3位置控制的。是单片机主控部分。220V 主回路加一个过零检,单片机根据过零信号控制可控硅通断开启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二楼老温说的对,电炉丝是用交流电的,阻抗加感抗实现功率加热;不应该用直流电,用直流电,相当于纯电阻发 ...

低频下阻抗是可以忽略不计的,这个应该算是纯阻性负载。

网友(2021-09-01):
另一思路,磁控开关打开,风扇全速运转10-15秒后转电位器设定风速,这样开始尽可能把热带走,一定程度保护发热丝

网友(2023-10-10):
吹风机质量太差。电阻丝越造越细。很容易坏。

网友(2023-12-20):
二百多块钱的热风枪了,,电路设计应该不会太差吧。
电子元件偶然有坏的也是正常,换个电热丝,再试试用几个月坏不坏。
或者你拆开发电路板图看看先

网友:
突然发现是3年前的贴子了,,哈哈,不知道现在什么样了。

网友:
加个电视机消磁ptc是否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