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X拆解』拆NEC投影仪

楼主(2020-02-27):
『X拆解』拆NEC投影仪
拆一台投影仪,开机有声音,初步判断灯泡故障。

开机有声响

背面,螺丝N多

开盖

密密麻麻的各种元件

按键

灯泡反光投射部分

窗口

调节放大

喇叭

边上啥给忘了

一堆的配件,

电容很挺拔

专用的支架

成色还行

背面各种接口

梅花电源口

灯泡支架

不晓得有坛友兴趣没有?

内部用料很足,不敢继续拆了,怕装不起来,开机有声音。
灯泡搜了一个大概100左右,家里本来装修想上投影仪,想想放弃了,不值得。

网友:
这投影年纪不小了呢

网友A:
谢谢分享。。。。用投影仪看,不如买个放大镜来看。。。。。哈哈。。。。。。

网友:
里面结构复杂哈,小心装不会去

网友:
灯泡坏了可以拆开看看

网友B:
我告诉你这台机器问题在哪里,灯泡盖子开关坏了短接开关就好

网友:
感觉灯泡黑了哈哈

网友:
只有vga输入,有年年纪了

网友:
看看状态灯红色闪几下停一下

网友:
比较古老,分辨率1024×768,还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用投影仪看,不如买个放大镜来看。。。。。哈哈。。。。。。 ...

平板加放大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告诉你这台机器问题在哪里,灯泡盖子开关坏了短接开关就好

回头研究一下下。

网友:
有一台松下的投影仪,单位退下来的,2014年生产的带VGA接口,灯泡才用了二百多小时

网友C:
我买的300块钱的投影仪玩具,LED灯,不怕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买的300块钱的投影仪玩具,LED灯,不怕坏

300元也不贵啊,亮度怎么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300元也不贵啊,亮度怎么样?

玩具而已,晚上能看,白天拉上窗帘也勉强能看

网友:
我09年买的NP110+,去年换了DMD。

网友:
喜欢日本电器的做工,,元器件质量很好,,,

网友:
那怕只是个电源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