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3模式电子负载的设想(3模式为电阻模式、恒流模式,限压限流模式)

楼主(2020-02-27):
3模式为电阻模式、恒流模式,限压限流模式
模式分析说明:
1、当SW        选择开关2-4联通时电路处于电阻模式,调节可调电阻R9可以改变模拟电阻的大小,当滑臂在最下端时Q3、Q4截止,负载电阻为R1与R9串联再与R12串联R10后并联约
为6.4k,当R9滑臂在最上端时,电路电阻主要为Q3、Q4回路,约为R13/20000即0.5欧再与R1、R2并联后串联,约为0.55欧。
2、当SW        选择开关2-3联通时电路处于恒流模式,这个与论坛上的电子负载没有区别,不用多说。
3、当SW        选择开关2-1联通时电路处于限压限流模式,限压值由R10调整,限流值由R9调整,当输入电压低于电路设定值时,Q1导通,运放输出低电平,Q3、Q4截止,当电压
达到设定值时,Q1截止,电路维持设定电压值,直到电路电流超过R9设定的限流值,电路将转变为恒流模式。
以上电路我没有实践,纯理论分析哈,IC LM393也可以用LM358替换

网友A:
不错,其实已经可以舍弃单独恒流模式,这样可以使用普通的单刀双掷开关切换

网友:
可以考虑搞一下试试。

网友B:
曾经有这个想法,利用恒压模式测试电动车充电器的性能。后来感觉实用性不大,就没有折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曾经有这个想法,利用恒压模式测试电动车充电器的性能。后来感觉实用性不大,就没有折腾了。 ...

恒压模式编程的可以有用,如果调电位器意义不大 调的时候有点点出入但不明显,

网友:
谢谢分享,楼主不是帮帮团一样可以整技术型强的文贴
尽管论坛上少有你的发声,事实上你一刻未曾放下你热爱的无线电事业。一直在孜孜不倦的探索攀登那遥远的模糊的顶峰。无线电是你一生的挚爱。我等菜鸟感谢你的热心辅导帮助

网友:
厉害了,吆西吆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其实已经可以舍弃单独恒流模式,这样可以使用普通的单刀双掷开关切换 ...

可以采用双掷开关,但是存在一个5v左右的开启电压,低于这个电压电子负载将关闭

网友(2020-05-29):
学习学习,楼主这个验证了么?好用不?

楼主:
没有验证,纯粹纸上谈兵

网友:
值得肯定。
设计好了,可以出pcb啊

网友(2021-10-07):
加油,电子负载很好玩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