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打磨机电源

楼主(2020-02-27):
高速打磨机不能调速了拆开看看,原来可以0-30v调压,现在只能16-26v调压,里面没有烧坏的地方,只能装回去

网友:
初步估计,电位器磨损了

网友:
我很赞同楼上观点

网友:
这个碳膜的电位器旋转部位用久磨损了吧,换个绕线的精密电位器看看,阻值按原来的数值。

网友:
电位器该换了

网友:
看来是一个可调串联稳压电源,应该是电位器的问题。

楼主:
有朋友也是说电位器坏了,用20k电位器,手里只有10k和470k等疫情结束去买一个换上试试

楼主:
换了新电位器,可以从0调到23v,还是不能到32v:c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