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如何给科沃斯扫地机配网

楼主(2020-02-27):
    我已经下载了科沃斯扫地机的APP了,按照步骤,点击“添加机器人”“DG7系列”……最后是“连接机器人Wi-Fi”画面,就不往下进行了。 求助大师指点一下,怎样才能配上网?先谢谢啦!

网友:
机器人进入配网模式了吗?不能联5G无线。

网友:
机器人端的操作完成了吗?比如第一次启动某个灯闪烁之类的?说明书上写的一步都不要拉下

网友:
这东西只认2.4G,把路由器的5G关了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的指导,我正准备在电脑上输入192.168.199.1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