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石] 再加工和田玉多肉小盆景

楼主(2020-02-27):
话说几年前在和田通货了一批和田玉籽料,陆续都出掉了,留了几个形状颜色一般的自己做多肉的盆景也在坛子里发了贴。现在疫情不能出门,没事干,就把去年做好的多肉小盆再加工下。

材质:和田玉 青玉籽料 。当时为了简单只用砂钻芯打了一个16mm的洞,土用的是公园里的,这样导致多肉长不起来,而且土一干水就不能渗下去。
那么这次趁着大把时间慢慢把里面的石头磨掉,增加空间。

这个籽料多肉小盆外观

用工具打磨内部,直到工具够不着了为止

这次打磨完空间增加了2倍

尽可能打磨薄一些,看看透光性

内部,中间大圆是上次16mm砂钻芯打的孔,中间小眼是漏水用的

内部痕迹

下面工具够不着了,空间大了两倍,多肉可以更好的活了

这次把里面的土换掉了,用了绿萝里面的腐蚀土,那个保湿,透气,透水性能都好

大小与小直对比

制作好了,可以放办公桌上了

网友:
这也太奢侈了吧?

网友A:
我有一块翡翠原石,想也弄成小盆景,不知道用什么打磨切割呀?求楼主指点。

网友:
玉石跟植物的样式蛮般配,好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块翡翠原石,想也弄成小盆景,不知道用什么打磨切割呀?求楼主指点。 ...

试试玻璃开孔器 ,慢慢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试试玻璃开孔器 ,慢慢来

谢谢
我找找某宝看有没有

网友:
种个别的色,绿叶红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块翡翠原石,想也弄成小盆景,不知道用什么打磨切割呀?求楼主指点。 ...

我用这种切割片,基本一家就能买齐所有配件

网友C:
那不如挖空了放个微型碗莲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不如挖空了放个微型碗莲之类的

不喜欢那玩意

网友:
像个鼻烟壶

网友:
多肉真小呀!

网友:
和田玉做花盆,是有点奢侈

网友(2022-10-21):
和田玉做花盆真的奢侈

网友(2024-11-03):
好迷你的盆景

网友:
用和田玉做多肉盆,感觉有点奢侈啦,在朋友那里见过用废弃紫砂壶(都是使用不当打烂壶盖的)做容器的,貌似也挺别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