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一台HP的显示器,用着用着屏幕不动,慢慢变白,重启后好了

楼主(2020-02-27):
啥情况啊。。。拆了又装,好了几个月,最近又有点了。。尤其是在看电影的时候。。

网友:
换个逻辑板试试]

网友:
感觉是主控太热了?好歹拆开看看吧,说不定只是电容爆了呢

网友:
那个零件热了就不行吧,还是接触不好,电吹风胶锤撸它

网友:
估计是屏问题,以前宏基显示器群创屏就出过这问题

网友A:
建议楼主屏幕的逻辑板,电源板都检查一下

网友:
是那种19寸方屏的那种吗?
估计是电容爆浆了
建议更换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楼主屏幕的逻辑板,电源板都检查一下

我买了个PWB-1296-1驱动板,结果还是一样的。拆开看,装好,又好了。。。然后打开那总图片很多的网站就会屏幕停止响应,慢慢变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