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白光T12烙铁头简单修复,求更好的方法

楼主(2020-02-27):
买了几个工厂扔出来的T12头,但是都是被掰断了的,2元一根入了5根,想有空的时候折腾下,自己琢磨了个最好的办法,想给各位大师看看再多多指点,剩下4根排队等着。。。。。。

简单工具

不管真假,也看不出

先拔掉盖帽

做个记号

轻轻拔出来

夹住头部拔出来

拔出来了

找出断的位置,把陶瓷轻轻刮掉,露出导线

把原来的这根导线头部弯曲

勾住并夹紧

套管固定

对准两个孔位,穿过来

同样的方法压进去

因为弯折过所以其中一根短一点,就把这个头截掉一点

能卡住就行了

断口上胶水连接

几个小时后把多余的胶水清理下并圆周打磨下,盖上盖子就可以了

试用还是可以的,就是担心断线连接部位时间久了过电不良,另外不知有哪种胶水能代替热宿管做固定没?谢谢各位指导下!

网友:
这个太累了吧,二手白光头也不贵,新的也不贵,我到现在为止就废了个新的国产头,当然用的也不多,就偶尔用用

网友:
这头还能这样拔出来的,从没发现,厉害,不过那接线方式不怎么靠谱,很容易虚吧,固定可以用704之类的

网友A:
用薄铜片包住接头,夹紧,涂上AB胶。

网友:
国产的质量也还不错,价格也不贵

网友:
那个部位温度不低,热缩套管撑不住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薄铜片包住接头,夹紧,涂上AB胶。

ab胶耐得了三、四百度吗?

网友:
动手能力超强,赞一个

网友:
长见识了,头原来是这样的。尾巴接线要夹紧,我的有一根接触不良都烧糊冒烟了,用不锈钢助焊剂都不好焊。

网友:
太费时间了买穿孔的换头还可以接受

网友:
这是原装T12吗,这么容易被拆解?发热丝那里不是烧断的吗,怎么看出来是特意掰断的?
断线处直接钩住不行吧,封装的话可以试试环氧树脂之类的,AB胶应该不靠谱。

网友:
发热丝和导线可以用点焊连接,很结实,点2至3个点绝对牢固。导线不是有透明的或者蓝色的特氟龙管,套热缩管干什么,抗不了400度温度的吧。

网友:
耐热三四百度的胶水不好找,个人建议用石膏补。

网友:
这玩意二手的本身就超便宜,坏了就扔掉。

网友:
还有这一波操作?再做一个点焊机焊接头。

网友:
这个手艺很厉害

网友:
这个是真的,看尾部的接环。暗色的,不发亮的,接环上4个焊点规整的是真货,山货不肖于仿那么真。其实山货大多质量挺好,没必要非打个白光的标,永远给别人做宣传。这个就是正常使用坏了,发热丝烧断了,接上寿命更短。

网友:
已经坏了几个,自己也拆过,但头子也破坏了,你做方法挺好,谢谢分享!

网友:
T12芯都是这根线这个接点烧断,,可能是个设计BUG

网友:
引用 网友B:
ab胶耐得了三、四百度吗?

不与发热部分直接接触,没有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