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迪] 看看闪迪曾经的超大主控 SanDisk 20-99-00099-2-S619

楼主(2020-02-27):
体积真大啊,跟USB插头对比,简直一样大,加上引脚比USB公头体积还大,晶振也是超大颗,背面的颗粒是1G的,MLC,被我拆了。对比图片,最后图片对比WIFI模块

网友A:
3.3V USB WiFi模块这种芯片热量大 不加散热最多5分钟就罢工了(无法上网/网速非常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3.3V USB WiFi模块这种芯片热量大 不加散热最多5分钟就罢工了(无法上网/网速非常低) ...

你居然也玩过,,,哈哈哈,我这是垃圾电视上拆的,电视用了一年多了,一直用WIFI看,前段时间没声音,我修好声音之后,屏幕被我压坏了,,,,,,,,然后就报废了,这WIFI模块上面本身是没有扇热器了,我修的时候还顺便加了一个扇热器,我本来准备把这WIFI模块飞线到这板子上,把板子上的主控数据脚断开直接利用这U盘主控的3.3V电压给WIFI模块供电的,现在舍不得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