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万用表电压档电压偏低可能是什么坏了?

楼主(2020-02-27):
胜利的VC890,直流电压档低了0.5V左右了,这个可能是什么坏了?

这表最近电压测量一直有问题,20V档测3.2V的铁锂直接爆量程,一定要用200V档测,测出来还电压偏低,这个有办法修吗?修不好就考虑换表了,买了也是有将近10年了

网友:
检查分压电阻吧!

网友:
电池怎么样?

网友:
先换电池,电池电压低测不准 的

网友:
试试换个万用表电池

楼主:
谢谢提醒,不过电池貌似还没低电压啊,晚点要么换块试试看

网友A:
拆机看看,应该是直流电压档的对应电阻的阻值有问题了。

网友B:
先保证电池满电
如果还是不行的话,拆开来,换挡转盘的铜箔和滑片擦干净

网友C:
我之前搞过一个,微调电位器接触不良,换了一个就好了,没有备件的话WD40滋两下再用螺丝刀扭几下也能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机看看,应该是直流电压档的对应电阻的阻值有问题了。

这个……完全没经验啊,没修这种东西,改天拆开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保证电池满电
如果还是不行的话,拆开来,换挡转盘的铜箔和滑片擦干净 ...

好的,先擦干净试试看吧,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之前搞过一个,微调电位器接触不良,换了一个就好了,没有备件的话WD40滋两下再用螺丝刀扭几下也能好。 ...

感觉不像微调的事吧,明明在量程内还超量程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觉不像微调的事吧,明明在量程内还超量程

哦?你是测出的电压比实际高啊?我上次是低。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哦?你是测出的电压比实际高啊?我上次是低。

3.2V的铁锂,用20V档测直接超量程,用200V档测显示2.8v,也算比实际低吧,不过这个超量程搞不懂了,我记得有时候测1.5V的干电池都会超量程,有时候只是,感觉像是20V档有啥问题,平时用这档多的关系,但是修要怎么修就一窍不通了,从来没修过这东西,先按上面几位说的拆了清理下再看看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3.2V的铁锂,用20V档测直接超量程,用200V档测显示2.8v,也算比实际低吧,不过这个超量程搞不懂了,我记 ...

电池没电-->参考电压偏低-->测量电压相比偏高-->超量程
换块电池吧,我碰到过一模一样的毛病,换了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没电-->参考电压偏低-->测量电压相比偏高-->超量程
换块电池吧,我碰到过一模一样的毛病,换了就好了 ...

问题是没有低电量警报啊,电池我记得也是没换多久的新电池,难道电池质量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问题是没有低电量警报啊,电池我记得也是没换多久的新电池,难道电池质量问题? ...

这时候你就知道第二块表的好处了,哪怕是最便宜的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时候你就知道第二块表的好处了,哪怕是最便宜的表

炮灰表我有一堆,以前淘的,除了没有蜂鸣器以外一般用用还凑合

网友:
那测一测电池电压不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