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只25V电动工具锂电池组

楼主(2020-02-27):
出去买菜,路边捡一个锂电池组,25V的,应该是什么电动工具上的吧。
主角登场——25V锂电池组。

顶部。电极+、-、控制端。

电压:24.5V,看来是好的。

底部。

螺丝,内六花(T8)。

拆下底盖,原来是固定柱断了俩。

右边这两个柱跟螺丝连在一起了,底下断了。

保护板。

抽出电池组,6串锂电池,原来是这么放置的。

壳子。

全家福。

电池没有字,壳子做工也很一般,看板子还可以。估计是电动工具后配的电池(定性为山寨产品),还有电,估计是固定柱断裂导致接触不良,被丢弃了,也许是遗失的。没有这类电动工具,拆电池用吧,估计是动力电池。
谢谢围观!

网友:
不错,捡到宝了

网友:
可以改造着玩了 ,

网友:
别人掉了的,电池有用

网友:
富格的锂电钻电池

网友:
可以D两个12V锂电钻电池了

网友:
运气真不错,有动力电备芯了

网友:
确实是富格锂电池组,运气不错,白捡的哈哈,等牙膏

网友:
看来不出去就没得捡呀

网友:
这难道不是电钻上面的

网友:
安逸,白得6节电芯和保护板

网友A:
朋友要么买个电钻,要么拆电池玩,考虑一下吧!

楼主:
你的意思是如果我捡到个车钥匙最好是买台车比较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如果我捡到个车钥匙最好是买台车比较好

我有一个同样的电池保护板烧了一个二极管和电阻。能否给看看两个8脚芯片下方的,两个二极管型号跟电阻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朋友要么买个电钻,要么拆电池玩,考虑一下吧!

哈哈,见到一根葱,谁送我个肘子做饭啊

网友:
电池板的T12有望了。

网友:
正好12v的拆成两组

网友(2021-03-24):
电压比25稍稍低了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