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万宝FS-40电风扇通电不转故障

楼主(2020-02-27):
在老站发过一次贴。
很多时候拆完找不到故障点,不会修,就放那,隔一段时间有心情了,再拿出来研究着玩。
经过今天的测试,1、风扇的电机引出来的黑、红、白、蓝四条线,用万用表电阻档2K档测量,黑色表笔接黑色公共线,红色表笔分别接红白蓝3条线,测得3条线电阻分别为:红线657、白线748、蓝线837。
2、检测风扇电机上的启动电容(标称:1.5uF +- 5% 400V AC),用万用表电容档(F)2u档测量,测得启动电容为1.547uF。
3、感觉电机的阻值和启动电容都没问题。
4、尝试通电开机,开机后风扇主控PCB板上右上角红色指示灯亮。按下K5(OSCIL)开关,风扇电机正常左右摆动摇头;按下K3(ON/SPEED)开关,风扇三档调速依次正常切换(虽然电机不转,但有嗡嗡的声音,手拨动转轴,仍然不转);按下K2(TIMER)开关,有“滴”的响声,证明这个定时的开关应该也是好的;按下K1(OFF)开关,风扇电机及主控PCB板正常关闭。用手触摸电机,有轻微热度,也可通过闻的方式,感觉到电机刚才是通电工作过的。
5、因此我感觉是电机的绕组线圈坏?于是我拆开了电机。但由于自身是小白的缘故,无法通过肉眼观测到绕组线圈是否坏了。于是我又用万用表的电阻档,单独检测了一下绕组线圈接出来接启动电容(标称:1.5uF +- 5% 400V AC)的那2根蓝色线,测试结果为1,即无反应。

综上是不是可以得出结论:此风扇的电机绕组线圈坏?
恳请各位高手指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