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個富士通12V電源適配器 Fujitsu CP041551-03

楼主(2020-02-27):
富士通適配器。以前由於沒有電源線,想打開機殼把插座去掉,另接一條電源線!不料把屏蔽扣上後,屏蔽殼竟然和電感線圈短路了,就再也不能用了

測試了元件都是好的,最後發現保險藏在黑皮裡,已經燒了
拆除保險管用導線鏈接終於可以了

用料感覺還不錯

兩邊屏蔽是銅的,上屏蔽早忘記扔哪了

背面的貼片元件比一般的適配器都多,屏蔽也是銅的,扔了
感覺這電源做工用料挺不錯

网友:
居然是为了保护而烧了保险。

网友:
凡体字?哪个部分的?
料板不错。

网友:
这电源工艺,不太像日系产品

网友:
不像原装的,原件都好不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