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求大佬助我维修电动车充电器锂电

楼主(2020-02-27):
在几位的指导下买了零件换上,暂时可以正常使用,没了灌胶散热成了问题,打算钻眼装风扇了。再次谢谢各位大佬们的指导

年前坏的,正好放假回老家就没管,现在要用哇,我只会修手机焊接,了解简单的原理,开关电源实在学不会。
哪位助我维修好,有报酬,快递发去也可以,有偿

网友:
基本上,这一炸那4个并联的贴片,mos也就完啦。它坏,6脚PWM也坏了,最讨厌的就是这带丝印的,不一定好查到,伟云和温总已经划重点了,这些地方的件必须换,当然,换之前拆下来之后,还要测一下相关的东西,道理其实跟我平常发帖反复提到的从MOS到驱动芯片之间的那些件大同小异,坏起来也是有规律可寻的,关键是只要能搞到这俩大件,修复是有希望的。细心查,认真核对这些电阻们数值是否对应标注,只要不符合的都换掉,如果牵涉到贴片电容,重点查一下,有无短路,是否已经失容,这种贴片的电容我不放心,不像什么涤纶啊金属化,CBB什么的比较耐冲击。都查完了,串个灯泡再试机。先干起来吧,遇到什么情况再说

网友A:
功率管和PWM芯片要换了,可以买个新的了

网友:
炸了一片,还是灌胶,扣不开就没法修

网友:
某宝买个不得了。

网友:
炸机肯定烧管了,一炸一大片,买件加运费差不多换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率管和PWM芯片要换了,可以买个新的了

新的?闲鱼上普遍150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的?闲鱼上普遍150

电源坏不是坏一个零件,一般是一串,小白没法修。
修显卡主板都比修电源简单。

网友:
这事你找衡水张总,满足你的要求。ID:衡水家维

网友B:
把红圈内的元件都换了,保险也检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红圈内的元件都换了,保险也检查下。

换件没问题,主要是我不知道多大的 6脚ic啥型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件没问题,主要是我不知道多大的 6脚ic啥型号

你用个放大镜放在手机镜头前面,把型号拍清楚。

网友C:
多少伏的锂电?多少容量?

网友:
高压侧烧毁,一般是整流桥  场管  电源模块  限流电阻,低压侧整流管也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少伏的锂电?多少容量?

小牛m1 48v20ah

网友:
R26-R29是功率管的取样电阻,可以看出是过流炸的。U1那个六脚IC是PWM芯片。从图看,至少R26-R29、功率管坏了。如果R15(1000)没坏,U1可能还能工作。
这货最难就是清胶。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牛m1 48v20ah

这上面什么字,六脚芯片

网友:
这个做工还可以,值得修。楼主哪里哦?找个当地的网友帮忙修了。广州的话,可以联系我。

网友:
目测小白没有动手必要,只会越修越烂。买个2-3A的锂电充电器几十元就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