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测电池内阻,结果不尽如意

楼主(2020-02-27):
特地买了几个0.1%的精密电阻,尝试用来测电池内阻。用的表是UT61E,测的是一颗报废5号金霸王:

由5、10联立方程解得电池电压V=0.904412,内阻R=1.02941
由5、20联立方程解得电池电压V=1.09158,内阻R=2.27723
由10、20联立方程解得电池电压V=1.21758,内阻R=4.84848

三个计算结果相差甚远,难道我还有什么没考虑到的地方?

网友:
等中央专家组过来。
多测几种电池验证。用功能正常的电池呢?
要有内阻仪更好了。

网友A:
不应该直接测电流,而是测量电压降求出。测量这些毫安级别的电流,电流表的内阻不可忽略。

网友:
联立方程中没有计入电压表内阻Rv和电流表内阻Ri,得求助于基尔霍夫定律。

网友B:
你这样测试的是直流内阻,直流内阻包括结构内阻和极化内阻,结构内阻用交流法可以测量,数值比较固定,测量简单,所以一般说电池内阻都是指交流内阻,比直流内阻小,数值好看而且受电池是否满电影响比较小

极化内阻和放电电流以及电池容量有关,电流越大,电池剩余容量越小,极化内阻越大,在旧电池中极化内阻会很大
不同电池极化内阻也不一样,一般充电电池极化内阻小,一次性电池,如碱性电池和碳性电池,极化内阻比较大,放电后期可达数欧至数十欧

网友:
你这几个电阻太小了,对碱性电池来说算大电流放电,极化电阻会非常大,而且受电流影响很大,所以你测量的结果差别很大

网友:
楼上的都是大神,我等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样测试的是直流内阻,直流内阻包括结构内阻和极化内阻,结构内阻用交流法可以测量,数值比较固定,测量 ...

受教了

网友:
你这样负载太大,电量消耗过快,导致电池内阻变化过大。你应该用50ma左右电流以内测,估计准确点,另外开路状态也是一组数据,加入之后也可以联立,不用白不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应该直接测电流,而是测量电压降求出。测量这些毫安级别的电流,电流表的内阻不可忽略。 ...

其实也可以直接测量回路电流,电压表接在电池两极(忽略电压表分流),已知电阻阻值数据不用就行。

网友(2020-07-17):
楼上的都是超级大师傅了,我佩服到五体投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