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ELL 1100W电源如何启动

楼主(2020-02-27):
网上找的定义图,也不知道对不对,短接了图上的pson没用,pson pskill一起接地,电源黄灯,再短接一次可以恢复绿灯,无输出。

网友:
又是一个服务器电源

楼主:
同一家店另外一个,短接3,4,4,可以启动,但是第一次启动15秒所有会自动关机,再启动一次正常,电压12.6V超高,怎么才能变12V还是说是空载的问题。

网友:
瞎猜空载高了。54v出55v

网友A(2021-05-11):
找到启动方法了吗,刚入坑同款电源

网友(2021-08-22):
引用 楼主:
同一家店另外一个,短接3,4,4,可以启动,但是第一次启动15秒所有会自动关机,再启动一次正常,电压12.6V超 ...

谢谢,办法好使,废物利用了,要不东西浪费没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到启动方法了吗,刚入坑同款电源

二楼说的好使,带商标的为正面,正面3.4脚短接后,和背面4脚短接,成功后10秒电源指示灯变黄,应该是保护了,再把3.4.4脚短接,电源指示灯变绿后就一切正常了

网友(2021-12-27):
奇怪 为什么同款电源我这个3.4.4短接就保护?还是启动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