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体重称3v的扁电池换成4.2的锂电池

楼主(2020-02-27):
体重称原来用的是2032电池,非常不经用,经本坛咨询坛友后,决定更换成可充电的锂电池。

网友A:
有的称不能超过3V,否则关机电流很大,耗电很快。

网友:
剪刀不错!俺喜欢。。。。。。。。。。

网友:
铁锂电压比较符合

网友:
  2032几毛钱一颗包邮....没必要弄锂电呀

网友:
我也是帮同事改了外挂电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的称不能超过3V,否则关机电流很大,耗电很快。

是的有的機型超壓電流過大,要加二極管。

网友:
哈哈,我家的也这样改了,现在一年多了,还没有充过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有的機型超壓電流過大,要加二極管。

是的,我就烧了一次,现在读数放大了10倍

网友:
现在手机淘汰快,电池就可充分利用。

网友:
我改的是用2节7号电池

网友:
我的改了有差不多3年多了吧 还没充过电

网友:
我好几年前就换锂电池了,装在里面,接充电口方便充电,不过我的是3节或者4节电池,4.2v也都正常使用

网友:
称我没改过,倒是改过两个闹钟,用AMS1117-1.5改的,发现改过以后不好用,然后再改回去以后两个钟都变慢了,几天就慢几分钟,钟从此就废了,然后没敢再改过。

网友:
加两个4007

网友:
改后称重要减除新旧电池的重量差

网友C:
开始看标题写3V扁电池,我想很久都没想到是什么样子的电池,我还以为是我没见过的奇葩电池呢,结果看到2032,,,,我顿时无语了,那叫纽扣电池,不叫扁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开始看标题写3V扁电池,我想很久都没想到是什么样子的电池,我还以为是我没见过的奇葩电池呢,结果看到2032 ...

哈哈哈,是不是对楼主很无语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开始看标题写3V扁电池,我想很久都没想到是什么样子的电池,我还以为是我没见过的奇葩电池呢,结果看到2032 ...

我看到标题后首先想到了口香糖电池,又一想不对啊----最早的镍镉口香糖是2V,后来的镍氢是1.2V,3V的是哪样的呢?猜是一款非常特别的体重秤,进来一看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