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220V电源电涌保护器及引发的疑问

楼主(2020-02-27):
近来看到有人宅家闷得慌,都开始在拆机乐园上拆毫无难度的电源插座玩了,心里痒痒,故在白天参加疫情防控后,在晚上空闲之余拆一个拆解难度大的(开个玩笑,不过真比插座拆解难度大,见后面详情)电涌保护器玩玩。这个保护器是10多年前保护室外枪式摄像头的,随着设备更新淘汰下来了。这个保护器本来装在一个薄铁皮箱里,但风吹雨淋了10多年后,铁箱子早就锈烂了,保护器在以后的一些年里一直处于裸露状态,加之铁箱本不密封,造成保护器两端的8颗螺丝锈蚀严重,拧不开了,只有强拆。先用锯条锯断端角的一颗螺丝,再用一字螺丝刀硬撬,崩断了剩余的7颗螺丝,因两端的端板是铁质的,且已撬变形,直接扔垃圾桶了,主体部分是铝质的没变形就留了下来。打开外壳后,见线路板上满是蜘蛛网和灰尘(当时都忘记拍照了),就把它和铝外壳一起洗了个鸳鸯浴,晾干后发现线路板还是蛮新的。电路很简单,由2个大个子的扼流线圈加上若干个陶瓷放电管和470v的压敏电阻组成,其中每个压敏电阻都配一个115°的温度保险组成一组并用黑色热缩管套在一起(图上我已解除了3组的套管,还有2组没解除),唯一不甚明白的就是压敏电阻都和温度保险、陶瓷放电管串接后跨接在线路(零火线、地火线、零地线)两端,难道是怕压敏电阻漏电电流大引起发热严重而起保护作用的?百度了一下,这种set t115 115°的保险丝是防雷温度保险丝,但也属于一次性过温保护的,但一旦保险丝过温保护了,岂不是相当于断路而失去保护作用了??难道这种情况下就属于整体损坏?请高人指教。

网友A:
压敏过压是会发热的,而且有燃烧的可能。

网友B:
不知道是否为智商产品。。

网友:
用料还是不错的,背面铜箔都铺了锡,每个压敏都有个热敏开关保护,只不过是简化版本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是否为智商产品。。

这倒不是,普普通通的傻瓜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压敏过压是会发热的,而且有燃烧的可能。

但是温度保险发挥作用的后,岂不是相当于断路了,难道这是自恢复保险??不像啊。

网友:
还是有点用处的

网友:
百度上的介绍不完全正确。可根据具体产品型号查其特点。

网友(2021-11-02):
差模共模都有保护,压敏电阻串联了温度保险丝防止着火

但问题有两个:
1.共模保护温度保险丝和压敏电阻热耦合比较差
2.使用了气体放电管,导通电压大大提升,对较小的浪涌没有衰减

网友(2024-07-25):
引用 网友A:
压敏过压是会发热的,而且有燃烧的可能。

学习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