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索爱SA-T3户外手提音箱无声故障拆修

楼主(2020-02-27):
领导家的,说是坏了,年前没拿到配件,上班了就拿出来修一下吧。

故障现象:
说是找不到充电器了,用了一个其它适配器插上用了,然后就没声音了。

判断:供电问题,超压无保护电路,某些元件烧了呗。
↑  音箱外观
↑  后面板拆下
↑  电池18650   2串8.4V
↑  焊掉开关,拿出板子,短接开关焊点测试用
↑  板子背面
↑  电池有保护板,检测没问题。
↑  杰理的蓝牙方案
↑  环绕混响音效处理芯片CD2399
CS8509E  8.0W单声道音频放大,4欧负载输出功率6.8W。

功能特性
输出功率----D类模式
VDD = 8.5V,THD+N=10%
RL = 8 Ω 4.20W
RL = 4 Ω 8.50W
VDD = 5.0V,THD+N=1%
RL = 8 Ω 1.30W
RL = 4 Ω 2.65W
输出功率----AB类模式
VDD = 8.5V,THD+N=10%
RL = 8 Ω 4.00W
RL = 4 Ω 8.00W
VDD = 5.0V,THD+N=10%
RL = 8 Ω 1.50W
RL = 4 Ω 3.00W
工作电压范围:2.5~8.8V
无需滤波的Class-D结构
D类模式高达90%的效率
高的电源抑制比(PSRR):在217Hz下为-80dB
启动时间 (40ms)
静态电流 (3mA)
关断电流 (<0.1μA)
过流保护,短路保护和过热保护

引脚排列及定义

典型应用图

↑(差分输入应用)

↑(单端输入应用)

↑  测功放供电电压正常,直接替换试机正常发声。

网友:
这个牌子只要没声音,八九不离十就他坏,修了好几个了

网友A:
居然是超压造成的

网友B:
大婶好手艺,手到病除,华佗再世。。。。。。。
领导就是领导,以为洞都是可以插的。。。。。

网友C:
女领导?这是跳坝坝舞用的?
等牙膏ing

网友D:
看到内置大容量锂电池,然后看到两节18650,再看到1500毫安时,,,,,,,,,,这容量还真大啊,太大了,

网友:
这种D类功放好,声音大效率高

网友:
户外音箱,动次打次,跳广场舞

网友E:
这个不是原来那个索爱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居然是超压造成的

没有保护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婶好手艺,手到病除,华佗再世。。。。。。。
领导就是领导,以为洞都是可以插的。。 ...

向温总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女领导?这是跳坝坝舞用的?
等牙膏ing

你分析的很有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到内置大容量锂电池,然后看到两节18650,再看到1500毫安时,,,,,,,,,,这容量还真大啊,太大了 ...

这容量差不多,能用几个小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不是原来那个索爱吧

肯定不是,包括山水感觉都不是原来的山水了,主要是向低端化发展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容量差不多,能用几个小时吧。

能用几个小时?说明这音响功率小,看起来那么大个音响,居然那么小的功率,5V1A时是5W,这也就才7W时不到的电池居然能用几个小时,,,,,虽然音响标的都是峰值功率,但是这电池真对不起大容量这几个字

网友(2020-07-11):
技术不错,一下找到问题.

网友(2020-10-21):
可是我的电阻烧了,电阻看不清了

网友:
楼主你好?我的电阻烧b ,请友友们看一下

什么电阻?

什么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