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水果5v充电器

楼主(2020-02-27):
老婆的手机充电器突然不能充电了,赶紧拿过来修修!
这其实是第二次维修了,第一次是220v引线脱焊,焊好后用502粘的,很丑,因为有输出了所以没把电路板抽出来看看
usb母座里有“身份证”
那个黑黑的鸡屎焊就是上次脱焊的地方,插头尾部于电路板之间贴了一片青稞纸绝缘!
这就是内脏了,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这就是一山寨货啊
电路板展开
主控芯片集成开关管
拆到这里我真是被这山寨货恶心到了,根本没有维修价值,直接扔垃圾桶了!缺M币,各位大佬赏点吧!

网友:
S7102,5V1A原边反馈方案

做的还可以,该有的都有

网友A:
这个水果不是苹果,而是桃子。。。。。。

网友B:
能完整拆开的几乎全是山货

网友:
原装的粘的很牢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水果不是苹果,而是桃子。。。。。。

美国有苹果,中国有菠萝系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完整拆开的几乎全是山货

山货无处不在

网友:
高仿的,不是很山寨,还可以用。

网友C:
这是第二次拆 ,第一次拆的时候没有怀疑这个是山货?

网友:
。。。。。。。。。比三极管震荡的稍微好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第二次拆 ,第一次拆的时候没有怀疑这个是山货?

第一次是输入线脱焊,补焊后就装上了,没拉出内脏看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第二次拆 ,第一次拆的时候没有怀疑这个是山货?

我也想说 这种东西 苹果正品就没有虚焊一说

网友:
扔了好,,,,劣质充电器冲手机毁电池

网友:
原来是山寨的,这么容易就打开了,正品都是超声波焊的,想打开只能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