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伟27v改80v

楼主(2020-02-27):
淘宝海岛家的套件 改装成功了 一切正常 超功率烧了两次开关管 电容碰到壳体一次   现在换回之后没输出 独立供电没问题494  12脚有12v电压。共阴管那三个脚没电。 也没输出 电压电流 调节没反应 请问大家可能是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
可调开关稳压电源,我也正在改,你这个27改成80伏,幅度太大,高压开关管高负载的时候很容易饱和,占空比接近100%,炸机是难免的,个人认为,改27伏电源,最多不要超过60伏,最好用示波器查看输出占空比不要超过80%,

网友:
无图无真相,
神仙难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