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闪(shine)迪120G SSD拆解(ShineDisk M667)

楼主(2020-02-27):
119元入手一个shine迪SSD

准备做移动硬盘

刚拿到手就感觉不太对劲,有一股山寨的气息
到tb查一下   ShineDisk???  Sandisk!!!
难怪这么便宜,艹,算了,接上电脑试一下

旁边还有个指示灯,山寨+1
直接热插拔怼上去,刚开始在此电脑看不到那个硬盘
我还以为坏了,进磁盘精灵一看,原来是没分区

机械硬盘 to 120gSSD测试
速度一般般
这时候可能有人会问:为什么不SSD to SSD
原因是我的系统盘怪怪的,瞬间速度有400Mb/s+,但是很快就掉到xx kb/s:cry:
不知道出了什么问题,请教一下各位坛友

拆机!

上下盖都有贴塑料膜,防短路

主板

惠荣sm2258xt主控
百度有好多长得一毛一样的主板。。。。

64g颗粒x2
感觉这个颗粒不咋地

背面

防拆贴毁了,不知道还能不能退货,还是算了吧
重要数据我都是直接传到自己的FTP服务器的
过几天装硬盘盒里,做个移动硬盘

无中生有 画蛇添足

——END——

最近又咕咕咕了
你的m币就是我的动力

网友:
此“闪迪”非彼“闪迪”

硅脂涂太多,只用点几点就好

网友A:
我是来看楼主怎么咕咕咕的

山寨爱打擦边球,都是套路。另外你把disk都打成dic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来看楼主怎么咕咕咕的

山寨爱打擦边球,都是套路。另外你把disk都打成dick了…… ...

⊙∀⊙!改好了,谢谢提醒
最近确实有点懒,堆了几百Mb拆机照片在服务器上

网友:
闪迪的颗粒从来都是打闪迪的标,这,,,,,,,,

网友:
前端时间买闪迪的U盘主控移动硬盘(SSD PLUS),240G的¥199

网友B:
买正牌的ssd也不需要多少钱吧,这个除非很便宜,否则不值得冒险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正牌的ssd也不需要多少钱吧,这个除非很便宜,否则不值得冒险

我确实想买正品,只是我没有看清楚,买错了

网友C:
这差不多是现在能买到的最便宜的120G SSD了。
目前闪存价格涨势喜人!

网友:
闪迪的东西应该是用的自己的闪存颗粒,包括现在的西数也是

网友D:
掉速了,这是没有缓存造成的,有缓存的好一些,另外估计颗粒也是问题,这打磨成INTEL的标,可是INTEL表示从未卖过。。。

网友:
不是吧,涨这么多,我记得上年大概89

网友:
这个好像是叫云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差不多是现在能买到的最便宜的120G SSD了。
目前闪存价格涨势喜人!

二手的不敢买,大牌的买不起,国产的不好使,山寨的又一大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掉速了,这是没有缓存造成的,有缓存的好一些,另外估计颗粒也是问题,这打磨成INTEL的标,可是INTEL表示从 ...

应该是吧,现在有点想买个金士顿240gSSD,再把系统盘搬过去。但是以前从机械硬盘搬到SSD失败了,有点虚,重装软件,拷贝数据工作量挺大的

网友E(2022-04-22):
这颗粒查不到资料啊我去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颗粒查不到资料啊我去

安到一个旧笔记本电脑上了,读写速度慢,没什么用的东西

网友:
引用 楼主:
安到一个旧笔记本电脑上了,读写速度慢,没什么用的东西

估计是掉速了,要么就是塞太满,slc缓存用完了就是tlc直写,速度喜人

网友:
散迪固态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