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修复一个锂电池充电器主板

楼主(2020-02-27):
某宝来的锂电池充电器主板,卖家介绍板子全新缺件当二手板卖,不包好,关键是便宜,不到3米,看了板子做工用料都不错才下单的,修不好的话当料板都超值了
220v梅花输入插座
3.15a 250v保险
NTC电阻抑制开机浪涌电流,两个安规电容和一个电感线圈抑制差模干扰
共模电感抑制共模干扰
GBU406整流桥
400v 100uf 初级滤波电容
初级缺管位置
PWM芯片丝印拍得不清楚(没微距辅助)!分析了下后面的控制电路,和3842充电器大同小异,前面缺少的开关管用8N60应该足够用了
开关管源极的检流电阻
次级缺少了整流管
两个50v470uf一个电感器组成次级滤波
贴片324运放
431、电位器、光耦组成反馈电路
输出端继电器
料板拆一个带散热的8N60焊好
料板拆一个8a04二极管焊好
串灯上电,灯泡一闪继灭,测量输出端有电压,电位器扭扭,最大电压31.8v,炮灰表不大准!
手里没有电子负载,没测它的带载能力!其实也用不到它,就是想折腾折腾,这疫情快把人逼疯了!

网友A:
31V的电压?冲几串锂电的?8串?

网友B:
楼主给带个链接了解下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31V的电压?冲几串锂电的?8串?

卖家介绍是10串42v充电器!实际输出电压是32v,辣鸡表不准!同店购买的买家实际输出电压也是32
v,把r47由3.3k换成2.7k,调节电位器即可输出42v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给带个链接了解下产品

你来晚了,已经下架了!店铺名 无锡老万电子 你可以问问店家以后会不会有货!顺便看看其他的吧,很多蛮实惠的

网友C:
有链接吗?给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链接吗?给一个。

已经下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给带个链接了解下产品

有货了https://m.tb.cn/h.VWQpwcs?sm=69ed57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链接吗?给一个。

有货了https://m.tb.cn/h.VWQpwcs?sm=69ed57

网友:
照着买了一个 学习学习

网友:
楼主没事找事型,鉴定完毕

网友D(2020-06-27):
新手 也买了 想做电源 问一下 这个继电器是做什么的 是充满电后断电的吗 那我做电源的话是不是可以给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新手 也买了 想做电源 问一下 这个继电器是做什么的 是充满电后断电的吗 那我做电源的话是不是可以给拆了 ...

继电器拆了应该是可以的,试试看!

网友E:
哪家店铺呀,我看看有没有其他宝贝了

网友F:
哪家店来的?给个淘宝链接好吗?

楼主(2020-07-30):
引用 网友E:
哪家店铺呀,我看看有没有其他宝贝了

无锡老万电子

楼主:
引用 网友F:
哪家店来的?给个淘宝链接好吗?

无锡老万电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