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大家觉得螺钉、胀管这些紧固件需要讲究品质吗?

楼主(2020-02-27):
出于对工具的热爱,让大家汇聚在这里,就感兴趣的话题各抒己见,尤其各位达人图文并茂的叙述再加上老鸟们的画龙点睛的点评,即使是一个简单的晒单,也会让人意识到原来世上还有如此这般的好物。从几块钱、几十块到成百上千乃至上万元的工具,都能找到让人热爱以及不热爱的理由。抛开工具本体,大家觉得螺钉、胀管这些紧固件需要讲究品质吗?

右边两颗是国产美固的不锈钢和普通镀锌螺钉,质量也不错。海淘之前家里一直用他家的。

网友:
都知道这东西越好工作就越省心、省力,但往往工作都有一成本在里面,所以便宜的更多能买

网友A:
螺钉,只要不是用在会经常湿水的地方,我用普通镀锌钉,没必要浪费钱。
膨胀管我用下面这种,便宜好用,16块1000个。

网友:
当然要讲究。我碰到过两回螺丝钉断裂,一次4厘米长的木螺丝,拧一半断了。另外一回是水泥螺丝,也是拧一半断裂。断了想取出来,那费劲了。只好再找地方,换螺丝重新来。

网友:
德國飛魚DUOPOWER系列不錯用

网友:
什么场合就用什么紧固件,不然成本就高了去了。

网友:
我都是哪个便宜用哪个。

网友:
得用好点不然塞不紧,尤其是爆炸螺栓,不是国标的,螺丝直接能拧出来也胀不住。

网友:
家里装修膨胀管都用的德国飞鱼,比五金店的好多了

网友B:
淘宝上居然没有德国飞鱼

网友:
那些 绿色五角型的普通涨管 没什么内扩胀力! 很容易松动整个带钉脱出来。
现在爱选小黄鱼 的

网友:
当然讲究啊,我买了些200块钱美固的螺丝,感觉之前的都是垃圾

网友:
有钱就追求好的,搜了下慧鱼...这价格我是真消费不起...

网友:
基本上所有的紧固件都是飞鱼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淘宝上居然没有德国飞鱼

怎麼會沒有。。。。一大堆

网友:
怎么可能不讲究呢

网友:
淘宝上那么多无牌子的小黄鱼,用起来有差别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螺钉,只要不是用在会经常湿水的地方,我用普通镀锌钉,没必要浪费钱。
膨胀管我用下面这种, ...

这种不好往里塞   费劲   一般工程上都是小黄鱼

网友:
当然需要,我是医疗行业工作的,所有螺丝都用304不锈钢,就算是普通几百块钱的设备。

网友:
普通小黄鱼+304螺丝。用了蛮多年了。感觉挺好的。。进口那些就算了。太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