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贴片电容爆了,怎么知道型号呢?

楼主(2020-02-27):
想找个同型号的换上去,怎么知道型号和规格呢?

网友:
应该是电阻

网友A:
可惜爆的不叫电容~

网友B:
这应该算一个保险类的电阻,这个爆了,后级肯定有问题

网友:
我,真不知道大小,根据板上其余电容大小装一个。确定是C的话。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应该算一个保险类的电阻,这个爆了,后级肯定有问题

老哥,你说说怎么看出来是电阻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惜爆的不叫电容~

把电阻叫电容,把电容叫电阻就行了。

网友:
这应该是个1206的电阻吧?电容应该要厚一些。

网友:
电阻或者电感不是电容

网友:
这玩意是电阻,不是电容(电容比这厚)

网友C:
自己 百度,有识别办法的,骚年,特别麻烦,要看三围尺寸,还要看耐压,然后查表,还要看是哪种电容。。。。

网友:
电感的可能性大。

网友:
电容不是这颜色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自己 百度,有识别办法的,骚年,特别麻烦,要看三围尺寸,还要看耐压,然后查表,还要看是哪种电容。。。 ...

电容没印字,并且同样形状尺寸的也有不同容量之分,怎么换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容没印字,并且同样形状尺寸的也有不同容量之分,怎么换啊?

分析电路可能是最可靠的方法之一。
不大考普的方法就多了,比如说看颜色,找周边的拆下测量等。

网友E:
通电测两端电压,差几伏就直接短接,差的多就找差不多的电阻,电流控制在10毫安左右,或者看看是不是通到继电器那边了,再分析是不是保险电阻。

网友:
那是电阻,电容没黑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通电测两端电压,差几伏就直接短接,差的多就找差不多的电阻,电流控制在10毫安左右,或者看看是不是通到继 ...

好的 这个办法最好 我找到了相同的板子 所以照方抓药就行啦

楼主:
感谢提供帮助的各位大佬,特别鸣谢提供板图片的老兄,现在公布答案啦

楼主:
谁能说出151 273的封装方式 我好去网购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