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拆19块的龙韵12v双速锂电钻

楼主(2020-02-28):
跟风败了个龙韵的19块12v双速锂电钻,到货有几天了,一直没拆,嗯,我也不找什么忙的没空的理由了,小区隔离门都出不去,所以一直躺尸不想动,今天拿出来拆了。
拆之前先说说感受,整体还可以,毕竟只有19块钱还包邮,,,,
1,力量转速都还可以,我用高速档在5mm钢板上钻5个的孔,用了大概二十秒左右(估计的)。
2,外观做工还可以,同心度过得去,
3,头重脚轻,不平衡,握持感一般般。电池太轻了。
4,没有电量指示和主轴锁。。

开拆
外观

内部构造

这电机不知道啥牌子的,里面铜线还挺粗

机械调速开关

减速箱下面有个凸起,就用这个调速

拿掉齿轮箱盖,一级齿轮3个,真薄

二级和三级齿轮各5个,挺厚实的

这些是调扭力用的,里面有12个钢珠

再来张全家福

电池充电器没拆,我看拆的人挺多的,就偷个懒

谢谢观看

网友:
还可输入 100 个字符

网友:
不敢拆,每次拆了装回去都多出几个零件

网友:
我也淘了一个,还没到货。但是我可不敢拆,没那水平怕回复不了。

网友:
都是工模的,和虾牌的差不多,不过确实便宜,做工一般,已买过两把了,再买会被老婆剁手。

网友A:
确定贴纸不是贴倒了?

网友:
还能装回去么???

网友B:
我拆了装回去后,就发现调速的开关不好了,有时候卡着的

网友:
结构挺复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拆了装回去后,就发现调速的开关不好了,有时候卡着的

调速开关要卡进有弹簧那个槽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定贴纸不是贴倒了?

是贴倒了,不过无所谓,能用就行

网友C:
这个好,螺丝是十字的,瓦那个是梅花的。商标倒是和瓦一样的,不知道是哪个外国工人贴的居然反的

网友:
我单数的,唉 运气

网友:
拆得起飞拆得彻底,

网友D:
这钻有个毛病,扭力弹簧太硬,导致低档的扭力都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钻有个毛病,扭力弹簧太硬,导致低档的扭力都太大。

这个影响不大,我感觉拧螺丝主要还是靠手感,虽然这样会把螺丝或者螺母拧坏掉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好,螺丝是十字的,瓦那个是梅花的。商标倒是和瓦一样的,不知道是哪个外国工人贴的居然反的 ...

这个就不清楚了,能用就行,,,,感觉他们是为追求速度胡乱贴,反正贴上了就行,管他反的正的

网友:
输出轴是滚珠轴承么

网友:
问下楼主,这个变速的原理是什么?是电路控制电机转速还是机械控制减速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