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请教这个7107表头电路里的电感 2mH 吗? 取值范围 可以在多少内?

楼主(2020-02-28):
最近想学习改个电压表

参照这位TX的: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5947

电路配置中要用到个电感

可以看到TX用的电感  直插型的   很大那种

比较另一个流传比较广的电压表套件里  唯一的1个电感 配置是47uH   象1/8W的电阻
电路不懂啊  电感差别好象有点大是吧  大佬给讲讲吧

网友A:
也可以用电荷泵获得负压啊

网友:
我艹这也能做

网友:
随便,只要能差不多就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可以用电荷泵获得负压啊

怎么用? 最好上些原理图  或制作的实例  给大家辅导下

顶楼中那位TX的制作  已经可以正常使用,说明电路搭建没有什么错误
其实类似的帖子还有好几例
现在不需要花心思重新设计,只要能点评下关于电感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用? 最好上些原理图  或制作的实例  给大家辅导下

顶楼中那位TX的制作  已经可以正常使用,说明电路 ...

抱歉没找到原理图

网友:
一般2.2 ,不用看图

网友B:
直接用数字表头不更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用数字表头不更简单?

我也是怎么想的,直接利用数字液晶显示的表头,清洗好看还省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