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大有5612电动起子出问题求救,正不转反转,充电后尾部发热

楼主(2020-02-28):
一开始正方向不转,充满电过了一会正方向转但是反向又不转了,还以为开关坏了,全部拆开以后发现开关没问题,电路板有些发热,期间电路板一直有些热,没管它又重新装好,发现正反都能转了,装在盒子里放了几天拿出来用彻底没反应了,充电也没反应。是不是电路板烧了,我发现以前就有人说过这个问题,只是帖子不能回复了: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542716
@sportboy  不知道您后来修好了没有

网友A:
测一下电池还有没有电?
如果没电,可能电路板有短路啊

网友B:
这是张大妈上面一个评测帖里面的老化测试,估计你的就是这个原因坏了,找售后吧。

“老化测试及售后服务:在长达半年的使用时间里,我们进行了人工老化测试,在一次空载状态下快速连续切换正反转的操作中,机身持续发烫,指示灯正常但夹头停止运转。在经过拆机后我们发现其电路上有一处元器件在待机状态依然持续发热,由于无法关闭我们只能剪断电池的电源线来避免进一步损坏,在上述故障发生后,联系客服,对方在已知人为拆机情况下依然态度良好且积极进行售后免费维修,这里要给售后服务点个赞。在修好后多次尝试复原上次出现故障的情况,均为再次发生故障。”

https://post.smzdm.com/p/az599vd0/

网友C: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找售后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张大妈上面一个评测帖里面的老化测试,估计你的就是这个原因坏了,找售后吧。

“老化测试及售后服务: ...

太感谢了 就是这个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一下电池还有没有电?
如果没电,可能电路板有短路啊

跟3楼说的状况一样,看来是通病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找售后

不知道大有的售后黑不黑

网友D:
大有5612坏了后,闲置了半年,恰好SKIL同款起子,99元特价,买了一把,这个大有5612,问大有旗舰店客服,说是要修得换电路板,淘宝要70元左右,可以自己修,也可以寄给大有,它们帮采购电路板,维修价格估计更贵,所以不想修了,后来在闲鱼卖了80元!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有5612坏了后,闲置了半年,恰好SKIL同款起子,99元特价,买了一把,这个大有5612,问大有旗舰店客服,说 ...

大有这么坑???几十元一套的东西,修一下比直接买新的还贵???

幸好我不玩大有,今后就更不敢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有5612坏了后,闲置了半年,恰好SKIL同款起子,99元特价,买了一把,这个大有5612,问大有旗舰店客服,说 ...

我没看错吧大佬,主板坏了还能卖80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没看错吧大佬,主板坏了还能卖80

好多可以免费保修的啊,我的开关坏了也是保修寄回去的,只出了单程路费。